起飞前准备,起飞和降落时要领

楼主(2012-05-07):
最近玩涵道机,请问在起飞前要做哪些具体细致的检查才能保证飞机平稳的起飞?降落时要注意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技巧?例如油门的收放等、感觉模拟与现实有差距!还是听听大家意见……

网友A:
看你涵道什么机型。有的涵道滑翔性能也不错的。滑翔性能好降落就简单了。一般保持20-30油门,逆风,保持机翼平衡,就可以了,场地最好平地。侧风是涵道的大忌。特别是降落

网友B:
炸一次就知道了 我开始飞时注意了二点:一个是重心要对,二是副翼舵量调到60—70较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到60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t45

网友D:
T45很稳的,放心飞吧。重心调好就行了。比赛斯纳还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起飞前要晕什么细心调整吗?

网友E:
t45不用调重心,起飞保证跑直就好了,70%油门就ok,降落时,对准跑道,油门全收,离地1米高度推20的油门,就可以平稳降落,要注意失速的速度。

网友F:
你的控如果可以调大小动作的话,起飞、降落最好用“小动作”

网友G:
原帖由
冷酷哥
于 2012-5-7 22:42 发表
调到60什么意思?
复 冷酷哥 兄:
这是调舵机臂的行程(D/R),由100%调至60%。
这样飞机对控的反应会较慢,对新手来说就是较易控了。
陈伯

网友H:
 刚入魔 进来学习

网友A:
原帖由
冷酷哥
于 2012-5-7 22:42 发表
调到60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你副翼舵机的行程,100的话会比较灵敏,调小就好控制

网友I:
标题
新人表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