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山坡我来了-------台风改装

楼主(2012-05-07):
你们都懂的,不需要我解说了

主飞山坡,改机。起飞重量1550克.    郎宇2216  KV1250      好盈40A电调     HY1060浆    免得下山捡飞机
设置:蝶式混控    接收机: 1/7 通道副翼   5/6通道襟翼   2通道升降  4通道方向  8通道油门[用遥控器左侧面的VR(D)控制]    这样就把油门跟蝶式混控操作杆(原来的3通道油门操作杆)分开了,而且都是比例通道.降落可以从容一些了.

舵机改在电池仓里

原舵机仓拆了,改成投弹的了  ,加了压仓管。

电池仓用一块3K碳布整体加强,迎合野战。

网友:
全碳纤维的机身不会屏蔽无线电信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材的台风还是过瘾些,期待楼主的视频

网友:
好机,这个一定爽

网友A:
LZ的重心怎么调整的呀?我用了4S的26650铁电池才把重心压到85mm位置的呀!聚合物电池能压得住么?
嘿嘿,那个投弹仓是怎么改的呀?舱门向侧面开的哟,难道要侧过身子来投弹?

网友B:
那个投弹仓呀,,,,

那里的强度一下子弱了下去,楼主有没有考虑过?
小心那里带来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重心怎么调整的呀?我用了4S的26650铁电池才把重心压到85mm位置的呀!聚合物电池能压得住么?
嘿嘿,那个投弹仓是怎么改的呀?舱门向侧面开的哟,难道要侧过身子来投弹?

是看上去像投弹仓.   电动机身没有压仓管,我飞山坡,所以要加上去,风大的时候才好飞.
重心,我是压到80MM. 预装机的时候,先把要装的设备放上去,看看重心是否合适,不行就调整位置.原则上是重量大的放机头,尽量往前靠.另外,我的舵机是改装在电池仓的哦.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的强度一下子弱了下去,楼主有没有考虑过?
小心那里带来的隐患。

电动的机身不能跟无动力机身比强度,本来想在仓盖里面贴碳布把那儿封死提高强度.但压仓又没位置放了,只好将就了.毕竟是两种不同用途的机身,不同的设计.有得必有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的强度一下子弱了下去,楼主有没有考虑过?
小心那里带来的隐患。

谢谢提醒,这几天下雨无法飞,又加强了3根碳管:2根躲在仓门边,上下各1根.另1根在照片上的位置.
加固时,要注意空间,能让压仓块顺利通过.

再来做2个舵机保护盖:另一架RCRCM飞机的舵机保护盖当模具,用气球包好,需要使用的那一面尽量拉平整.

上夹具固定 .      教训: 照片中保护盖应该翻个身,好让气泡从边上逸出.我的没翻过来,拆模时发觉有些小气泡.

楼主:
拆模修剪后的样子:很饱满,联想到什么------?

喷漆后的样子

机身加强后,重心由以前的蓝线80mm变成红线85mm.重量也增加到1570克.
可乐雪碧的瓶盖是球面的,自重又大.应急时可以用来当重心架.

它已经等不起了,展翅欲飞.,就等天晴有风的日子啦.

楼主:
晒机贴好象吃香一点 这纸箱里是3架预备役的哦,是不是要看这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 好手工

请教
舵机盖 是2块母版上下压制玻纤成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好手工

请教
舵机盖 是2块母版上下压制玻纤成型的吧

是的,用气球的好处是可以直接用在曲线大的地方.而且好脱模.不用脱模剂.

网友:
回复 楼主:

so smart
多谢!

网友:
LZ那一排排的舵机看着舒服

网友:
LZ这个是全碳电动版的吧?这样改动后,水平尾翼和垂尾用的什么舵机?有安装照片吗?望能赐教!

原有舵机的舱身那一段,确实是最薄弱的,降落时机头挂着杂草,机身一甩,这个位置就会折断,我们都是用碳纤条和碳布加强的。

楼主:
是电动碳加强版,垂尾用HS 81 平尾用HS 82MG ,   没有轴承-----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有条件上KST 215舵机.

如果平原飞改平尾/垂尾舵机到电池仓位置,减速电机体积较大,只能是把接收机摆放到机腹中.原舵机仓拆除,作栅栏式加强(接收机由此进出).   才是一个稍有强度的机身------感觉目前的电动台风不是太理想.

网友:
好机!有山坡飛就是爽

网友D:
那个投弹舱显然是原生就有的吧,控是14MZ或者12Z吧????我建议蝴蝶刹不要设在VR上,降落有的时候看不对了或者接地前是需要马上收起来的,一是为了复飞,二是为了在降落时保护襟翼,设在VR上我觉得可能要手忙脚乱了。电滑可能稍好一点还能先不管刹车,推油先拉起来,开着刹车飞机操控会差不少。。。刹车很多是设在三段开关上,分两段控制襟翼,其实主要还是设在油门上,用开关控制油门的多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巧妙
由于没弄过玻纤成型,还想问 由于玻纤布没拉升特性,请问凸出来(不平整的地方)的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本地无山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投弹舱显然是原生就有的吧,控是14MZ或者12Z吧????我建议蝴蝶刹不要设在VR上,降落有的时候看不对了或者接地前是需要马上收起来的,一是为了复飞,二是为了在降落时保护襟翼,设在VR上我觉得可能要手忙脚乱了 ...

投弹舱是原舵机舱,改为装压舱块的地方了.控是10C.  蝴蝶刹操纵杆是在默认位置----也就是原来的油门操纵杆.   油门操纵是VR(D).
用开关控制油门,我觉得没有用比例通道控制好,所以我用选用VR(D)---广告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妙
由于没弄过玻纤成型,还想问 由于玻纤布没拉升特性,请问凸出来(不平整的地方)的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玻纤布有拉伸特性,特别是沁过环氧树脂后.我是把裁剪好的厚0.1的玻纤布铺在稍大一点的纸板上,倒上配好的环氧树脂,用一块较硬的小纸板来回刮,必须要沁透了.关于这方面制作的帖子本论坛很多,也很详细.建议翻看一下.
凸出来的地方就是用2块模具直接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妙
由于没弄过玻纤成型,还想问 由于玻纤布没拉升特性,请问凸出来(不平整的地方)的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另外:玻纤布我用了3层,做好的成品强度和重量刚好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学习了!!!  谢过

其实也是我没认真看贴,之前玻纤就是用来补强而已。
回头我试试!

网友:
我要拜师学艺.

网友(2012-06-16):
总算有篇技术贴。。。。。

网友:
好飞机都是要经过好手艺呀!!!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