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3B撞频了怎么办?????????????????????????????

楼主(2012-05-07):
3、频率范围:2.40-2.48GHz;
4、波段宽度:500Hz;
5、波段个数:160个;

问题:1  说明上是这样,如果更改波段、频率????再哪里设置????
        2  2.4G是根据什么队频的???比如我有两个接收,都跟同一个控在不同的储存模式下对频,结果同时通电的时候任何一个模式下两个一起动作。。。

求知情人点解

网友:
在买个控······一控多接收··不能同时用的。。。不管你储存在哪个频道上!

楼主:
除了 再 买 个控,没 有解 决 撞 频的 办 法了吗?

网友A:
楼主不会同时玩两条船吧,一条一条玩不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同时玩两条船吧,一条一条玩不就没事了

不是我只是想知道对频的原理,因为我跟我一朋友,我们俩同时开控就都没法玩了,失控

网友:
先叫你朋友在玩,同時把你的控再重新對碼,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只是想知道对频的原理,因为我跟我一朋友,我们俩同时开控就都没法玩了,失控
 我和一班朋友一起玩都沒事,再對頻看看成不成。

网友:
2把控和2个接受·各自·对频··肯定不会干扰的····这点你可以放心·····一控同时用几个接受··是不行的··原理我也不知道,如果是换晶体的控可以!

网友:
对频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两个控啊?

楼主:
了解, 周末小聚再试一下,谢谢大家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