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 小弟今晚飞机刚刚做好 推油门 飞机为什么倒着走呀 风一直是往前吹的

楼主(2012-05-07):
各位前辈 小弟今晚飞机刚刚做好 推油门 飞机为什么倒着走呀 风一直是往前吹的  快点求帮助呀

网友:
 人才啊   马达反向了…

网友:
马达转向反了吧,另外注意桨的正反

网友:
楼上几位都不厚道呀,什么反向开关,这不是欺负新手吗。把马达反装才是王道。

网友:
无刷电机的话,随意调换两个线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LZ人才啊~~~~~~~~~~~

网友:
恭喜楼猪,你的飞机可能是第一部可以倒退飞的3D固定翼!

网友:
楼主是来娱乐大家的,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啊?有没有什么反向开关的???

这位和楼主有一拼。

网友:
6楼说得对,三线任意交换两线即可!

网友:
线的相序不对 交换换任意两根线

网友:
马达和浆的方向

网友:
马达对换任意连根线

网友:
呵呵,不想折腾就换个反桨

网友:
推油门 飞机为什么倒着走呀 风一直是往前吹的

飞机是靠风向后吹来推动向前的。

建议LZ:

(1)  有刷电机的把两线对调。
    无刷电机把其中任意两线对调。

(2)  检查桨上印有字的一面向前。

(3)  检查各舵面反应是否正常,可能要做微调或反向。

(4)  飞机要先调好重心/配重,每次起飞前再检查一次重心和舵面。

(5)  起跑时要够速度才拉起,就不会向左或右失速冲地。

(6)  上模似器学习。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还是陈伯认真...

网友:
换下任意2根线的位置,浆 有字的那面超前

网友:
 不要换啊..有倒挡的飞机才希奇

网友B:
倒档而已,换个档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4d可以倒飞的

网友E:
人家是飞4d的

网友F:
风向前吹,可以去机头乘凉了

网友G:
原帖由
zzm1016
于 2012-5-8 11:36 发表
这位和楼主有一拼。
同感

网友H:
回复 网友I:
陈伯回复的好详细,PFPF

网友J:
又进来了哈哈!此贴必火!坚定完毕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是把马达反相吧???

网友M:
露珠 飞机都能做 这小问题应该难不倒你把 我飞机都还不会做呢 但是我已经上了函道

网友N:
难道是尾推?只是lz站错方向了,或者LZ分不清灰机的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