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斜盘炸出,还能用吗?

楼主(2012-05-07):
这个部位,都给炸松了,需要换新的吗?

网友:
 不能用了,赶紧换吧~~~~

嘿嘿玩笑,这是特别松的设计,为的是防炸,推回去就好了

网友:
请擦干净油,压回去

网友:
对,推回去就好了。如果变得很松一下自己就掉才需要换。

网友:
完全没必要更换,本来就是粘上的,点点螺丝胶粘上即可。

楼主:
他们这个地方设计确实挺松的。飞的时间还没有安这个轴承的时间长,哎

网友:
我的也是十字盘松脱,是轴承从下盘里面整个出来。你这个是上盘从轴承里面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