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5 3.0S 4.0不能添加控制设置,一修改就程序出错!

楼主(2012-05-08):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新建控制也不行,根本添加不上有哪位大侠用的是SM600能配置一个好的
模拟器
设置给我吗??? 我的通道是33214 65除了6其他都是反向。
小的在这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有米有哪位大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电脑驱动的问题 应该是提示什么内存不能read对吧 从新还原下电脑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回复,不是内存错误,是直接保存不了新的配置文件,我在另外一台机子上XP的,就可以保存,在这台WIN7 64位的就不可以,一点复制配置,就出错,程序错误退出来,但是XP下是好的,我想再XP下设置好覆盖过来,可是覆盖后依然没有,所以我想知道凤凰哪块是保存摇杆设置的。我在文件夹下没有找到地方,说明这个要么在系统文件夹,要么在注册表,但是注册表找不到。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文档”里的Phoenixrc文件夹,把这个全删除,卸载后再全新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好了,真的很奇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