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问题 才电脑上升了下2。0然后就不亮了 求老鸟分析

楼主(2012-05-08):
3GX问题 才电脑上升了下2。0然后就不亮了 求老鸟分析 怎么回事 接收机都亮就是3GX不亮了 怎么回事````````急啊`````

楼主:
   郁闷 杂没人 说说```新手老火```这个3GX毛病才多哎```````

网友:
恭喜 3gx 又一个升级失败 变砖头了吧   准备返厂吧~:loveliness:

楼主:
MM的 才买的500 新飞机 才装就出这个问题  亚拓的技术杂这样``````要不要我们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亚托是没错的,谁叫你图新鲜去升级2.0? 不图新鲜,吊事没有.....  2.0也就调试方便一些

网友:
楼上貌似有点那啥啊,反正我是出了3gx买了更便宜的

网友:
用的好好的,没事升什么级啊,准备返厂吧

网友:
怎么这么容易变砖的

网友:
把链接3gx电调线反插看看

网友:
保证管用

网友:
LS的也太坏了吧

网友:
不能随便乱升级。

网友:
什么叫我太坏  因为有一天我和他出现了一摸一样的现象 我还以为坏了  接上电 接收能对频当时3GX灯不亮,后我把接3GX的电调拔出来换了个方向插上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刚想明天有空升级呢。

网友:
恭喜你只是升级失败 如果成功 以后可能摔飞机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2.0求解释```

网友:
连USB链接线有反应吗?如果有反应可以降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