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的舵机,是不是要重新调!

楼主(2012-05-08):
换了一个9克的舵机,前两天飞不起来,发现是舵机方向搞反了,今天换过来了,可是起飞时向右偏,要向左打舵才可以,否则就要倒了。飞起来后要一直向左打舵,机头也向右转,要经常打舵修正,怎么调呀?是不是要用到螺距尺什么的呀?以前一直玩华的小机,没怎么调过。

网友A:
要调,至少要调中立点重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至少要调中立点重新

中立点怎么调呀?是调机子还是遥控器呀?

网友:
调连杆或调舵机臂角度。

网友:
换舵机重新调一遍就是啦,抬头看精华帖,很详细的

网友:
通电回中之后先调舵臂啊,油门50%的时候舵臂水平啊,之后有误差再靠遥控设置水平,再是连杆长度

网友:
中立点正反方向,都要调啊,新舵机行程都不一样。

楼主:
新装的舵机,舵机臂装不平,不是高点就是低点,这个问题靠调什么解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装的舵机,舵机臂装不平,不是高点就是低点,这个问题靠调什么解决呀?
在控里调,如DSX7里面的SUB TRIM。

网友:
先调机械,后调电子,调好了才好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