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2s 这个放电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 新固件

楼主(2012-05-08):
“支持外挂阻抗放电,最大放电功率15W,这要维护个
电池
,不知道哪年去了”

网友A:
X612s支持外挂阻抗放电了?没听说这个功能。。
不过除非你是整个蓄电池用再生充电方式来做充放循环,不然,都没有那么大的放电功率。
icharger的放电需要在电路里面串一个电阻。有这个电阻的情况下,充电速度肯定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