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4E玩凤凰模拟器没有负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DX4E 是四通的
遥控器
,我在玩凤凰
模拟器
选MCPX模型来飞,发现推油门,只能往上飞,压不下来,是否是因为DX4E是四通的遥控器,所以没有负螺距。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重设置一个遥控器应该可以吧,现在的普通,重设的这个个3d

楼主:
在哪里设置呀。全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B:
你买的模拟器没有中文补丁吗。教程什么都没有吗??!哦买噶。幸亏我的有。

楼主:
只是菜单是中文的,设置界面还是全英文。没啥用。

楼主:
手头上有,给偶发一份吧。偶的邮件
fjzzjxn@sina.com

网友C:
四通当然没有负螺距啊,螺距都没有
除非你把油门搞定速,油门杆来控制螺距

楼主:
汗,买机的时候,让老板忽悠了。

网友D:
楼上的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我的凤凰用DX4E一样倒飞。

网友E:
难道你就不会搜索一下凤凰中文包么?懒死省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

楼主:
感谢楼上通过链接成功更新为纯中文版,不能倒飞的问题,在哪设置可以解决。

网友F:
在模拟器里,有个控设定,里面把油门曲线设成一条直线,就可以3D了。我现在用拉玛的0404控,最差的4通控,都能飞3D直机。

网友A:
增加一个控的参数,油门设置一条直线不就可以3d了,原来那套参数就是普通模式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