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7通 没有保险丝

楼主(2012-05-08):
近期有个模友的天7控坏了,让我帮忙看看,初次接触到天7还不知道啥问题。经过一番检查发现“保险”烧料。不过叫我吃惊的的不是保险烧料,而是保险有点怪,厂家为了减低成本,没有用正规的保险丝。所以说中 国人聪明啊,用啥呢?       厂家把印制板铜箔腐蚀到达一定的宽度,让通过的电流达到一定值就烧断,这样起到保险作用。这是我见到的“最聪敏”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是对用户的不负责,本来保险烧料只要换一个同型号的就行了,现在基本要返厂。同时铜箔腐蚀的宽度到设定值控制上有一定的困难。那烧断的电流值就会发生变化,一个小问题可能造成大问题。对厂方的做法感到忧虑,照这种设计思想设计下去,真不知道以后会设计出啥来。图就不上了有的可以自己看看,建议还是装个保险座啥的方便。

网友:
如果能找到做个原因,自己接两根线外接个保险就行了
不过厂家这个好处是可以提高魔友diy手法

网友:
上颗保险电阻吧

网友:
标题

不同意,天地飞怎么可能这么做。要么lz没常识,要么天地飞没常识。

网友:
偶也遇到过LZ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3-10-03):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发现和楼主一样的 是电压旁边板子上的一个电路断了。

网友:
需要天地飞的客服来解释一下哦,消除大家的疑虑。

网友:
请天地飞的客服来解释一下

网友:
不会吧, 天地飞七通的我现在也在用,别吓我

网友:
我的原来的天6的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铜皮烧断,接上就好了

网友:
不是吧,正在看天7,请天地飞客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