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见过透明的pvc硬板么?

楼主(2012-05-08):
你们有见过透明的pvc硬板么?大概是5厘的巴。常见的pvc硬板都是灰色的,怎么搞个透光的pvc. 用有机玻璃怕着火,真麻烦,另外,有机玻璃强度低些。pc没敢问价格,怕比铝合金框架还贵。

我想用大块pvc包裹整个框架,一个做隔离灰尘,气味,第二个作为结构材料,减轻震动变形。一面塑料板中间开个活动门作为工件的进出窗口。

网友:
见过 ,你看看你那里有做钢结构的没有 ,有的话要点天窗的下脚料就好

网友:
好象没有那么厚 ,但是透明

楼主:
也不一定要5厘,3厘4厘的也可以么。平常的塑料店好像没有。

原来钢结构的天窗是pvc做的。

网友:
有亚克力板透明的

网友A:
透明的不就是有机玻璃嘛,也叫亚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的不就是有机玻璃嘛,也叫亚克力。

有机玻璃易燃,pvc阻燃。pvc结构强度高些,便宜些。

网友B:
有机玻璃易燃吗? 好像我买的拿喷枪烤也只是表面融化啊,并不易燃

如果你在上海, 我倒是能给你提供几个购买的地方
PVC , 有机玻璃, 亚克利 都有, 1.2 X 2.4 的大板 ,
在 店里 这些东西 老板都是分类的,

实际用 , PVC 的比较 差, 有机玻璃 和亚克利 我没感觉出多大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玻璃易燃吗? 好像我买的拿喷枪烤也只是表面融化啊,并不易燃

如果你在上海, 我倒是能给你提供几个购买的地方
PVC , 有机玻璃, 亚克利 都有, 1.2 X 2.4 的大板 ,
在 店里 这些东西 老板都是分类的,  ...

或许有机玻璃(不就是亚克利么)也有添加阻燃剂吧,实际上贵多少呢。

网友C:
见过亚克利火焰抛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亚克利火焰抛光吗??

不懂,但倾向于使用最便宜的材料,也就是pvc拉

网友:
LZ是出于成本考虑把 流言终结者里面长期用聚碳酸酯板

网友:
,但是透明

网友:
直接:亚克力

网友:
进口的压克力板并不便宜

网友D:
有种叫耐力板,PC耐力板,透明的,比有机玻璃便宜,搭棚子用的多

网友E:
透明亚克力 10毫米,一平方400块       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叫耐力板,PC耐力板,透明的,比有机玻璃便宜,搭棚子用的多

pc不是最贵的么?我调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透明亚克力 10毫米,一平方400块       太贵了

按这个价格我用2毫米的也要800快,太贵了。

网友F:
PVC没有透明的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PVC没有透明的哥们!

有的,只是不是各个地方都能买得到。

网友G:
PVC有透明的,我们单位就有,单位用的规格有4mm5mm6mm的,太阳长时间晒会变成黄色.不太透明了.....聚碳酸酯板 效果会好点, 就是太贵.

网友H:
用玻璃,10MM的30元1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PVC有透明的,我们单位就有,单位用的规格有4mm5mm6mm的,太阳长时间晒会变成黄色.不太透明了.....聚碳酸酯板 效果会好点, 就是太贵.

你们单位在那里??不知道在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玻璃,10MM的30元1平米

一个很重,第二个怕碎裂,第三个不好加工。

网友:
pvc有透明的,就是ic的包裝管,有部分透明的吸塑板也是pvc材料,但考慮到透光性還是有機玻璃〔亞加力〕強,強度當然是pc好,1吋厚可以擋.38的子弹,但對uv光也是會老化變色,有機玻璃〔亞加力〕有抗uv的型號但價格貴,如果對重量要求不大還是用強化玻璃

网友:
回复 网友I:

学习。PVC好像厚的少见,一般都是比较薄的透明的PVC,亚克力有阻燃的吧。就是贵些。

网友:
买普通灰色的PVC就好了,开几个观察窗用PC的,安全,成本还低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单位在那里??不知道在哪里买。
我们单位是在 河北保定力达塑料厂 进的货 .你在网上找找..

网友:
用阳光板吧,就是搭车棚的那种,有的做护栏也用。

楼主:
或许侧光部分采用灰色pvc,向光部分采用阳光板。

其实很麻烦,中间还得用角铝做交叉的防变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