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胶水弄到衣服上,怎么清除

楼主(2012-05-08):
用冰箱冻了一个晚上不管,不知道还有啥办法?所以求各位了。先谢了。

网友A:
找块布补上,也许成为今年流行

网友B:
用热水煮或蒸气喷,试一下。

网友C:
要用有机的洗吧?
试试酒精、
猜测

网友D:
去电子市场买瓶解胶剂搞定

网友:
只能这样了以后小心点

网友E:
弄上胶水的布很硬,如果你去捏可以捏碎。然后衣服就挂了个洞

网友F:
用酒精搞不定的,如果使用或者丙酮之类的清洗剂,会把衣服的那块变得特别硬,根本就没法穿。

网友G:
要用有机的洗吧?

网友H:
用煤油试试

网友I:
记得502怕水,试试水洗

网友J:
同声解胶剂 自己淘宝上搜吧

网友K:
楼上正确!我也在这家买过,用后效果可以。

网友L:
用丙酮最好 不过不好买 要公安证明

楼主:
标题
好的找一下看解胶剂咋样

网友M:
真没有办法? 大家的办法都不怎么样!加热啊。环氧类的胶都可以用加热 的方法 你拿熨斗烫一下就可以揭掉

网友N:
玩模型的都知道. 硝基甲烷可以溶解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