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大疆悟空M故障求解!

楼主(2012-05-08):
今天出去飞四轴,忽然发现机器不如往常稳定,出现间歇性地抖动!感度和之前正常飞行时没有变化,机器配置大致如下:X650机架
云台
;M飞控;2814朗宇
电机
;11*5硬木桨;30安电调;全重2.2千克。以下是录像,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下:
http://www.tudou.com/v/7eQiQslDGj0/&rpid=49595081&resourceId=49595081_04_05_99==.html

网友A:
转速低了,或螺距大了。

网友B:
逐个检查机臂螺丝,电机及电机安装座螺丝,看有无松脱。

网友C:
GPS藏在哪?

网友B:
电调是不是装到机身里的?我电调装到机身里也会有这样的反应。

楼主:
多谢一、二楼的提醒,重新检查过所有固定件的牢固程度后。忽然想到是否和更换了新桨有关系。换回第一批次的桨以及APC1238桨,以上症状消除!看来是新购置的桨有不平衡的状况!
回三楼:GPS就藏在龟壳里面,进行了覆铜板屏蔽和接地处理!
回四楼:我的电调就安装在电机座下面,只是用捆扎带固定了,视频中不太容易看清楚!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朗宇的kv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