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能用在450上吗?

楼主(2012-05-08):
如题

网友A:
可以 别飞太远啊 我试过

网友B:
为什么不能?还有人用来飞油机呢!

网友C:
绝对是可以的

网友D:
能用但是想更方便的玩就要升级了

网友E:
性价比很不错的控

网友F:
用在700上都可以,只要你愿意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了

网友G:
还是不错的,在用

网友H:
油机都可以用呀

网友I:
天7有个问题,就是不能设置摇杆的 end point,一些无副翼系统是需要在软件里面设置摇杆行程为0-100,这就需要用到控里面的end point去设置。天7飞有副翼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手感差些,飞无副翼的话MB不需要调end point,V BAR和小姨子就不适合天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