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飞3d一般循环螺距多少比较适合?

楼主(2012-05-08):
感觉用默认的8度有点慢

网友:
那就调高点,因人而宜的

网友A:
8度好像很小啊,一般都能20-3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度好像很小啊,一般都能20-30度

网友:
请问LZ用什么无副翼

网友:
稍微动一下就翻了几十个跟斗

网友:
只要斜盘不干涉循环螺距越大越好,一般在12-14度。

网友:
20-30

网友:
我的TG450 + MB
按MB说明书上循环螺距6°
不明白20-30°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个人习惯

网友:
8度时一个参考值,例如V BAR系统需要确认一下8度循环螺距的位置,MB系统是确认循环6度的位置,实际按照系统要求确认了8度的位置,你可以实际测量一下,及和螺距为0度时,副翼左右打到头,应该是正负12度的循环螺距

网友:
我用9度-10度左右

网友:
14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