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x悬停

楼主(2012-05-08):
我是新手 飞机买回家也好几天了,飞了差不多10个电。老是不会悬停,请问下怎样快速练悬停

网友A:
模拟器练四面悬停了吗

网友B:
一个字 练

网友C:
还是先用模拟器吧! 听说小机比大机还贼,还不好控制。我用模拟器对尾悬停OK后,玩MCPX还是狂炸了无数次 幸好习惯了收油门损失才不大:loveliness: 。 一定要及时收油哈,这个小机机只要是无动力炸机,基本上没损失,就是掉连杆,掉屁股

网友D:
慢慢飞 长期飞 感觉就来了 。。。

网友E:
起夜改手路过

网友F:
 楼主。。收油才有损失呢。。炸断2个脚架和1个十字盘的在此。都是收油结果。6通机要学会熄火。。

网友G:
这事不能急,先从蛙跳开始,只要能飞的最长时间越来越长就有希望,而且这个过程会有反复,飞的时间长短交替,练的时间够了,就能飞了.10个电还少.

网友H:
我X。。才飞了10个电。。
反正我是练到要吐了。。现在对头什么的还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