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差点飞丢。。。。。

楼主(2012-05-08):
刚起飞试下回家结果掉头就飞远了,一看家的位置离我无限远,凭感觉勉强飞了回来,还好不远,,,看地形飞回来了

网友:
目测楼主没上飞控

网友:
回头拴跟鱼线~~~~

看不见了,就往回拽~~~~~~

网友:
你设置家了吗?要不就是跟我的情况相似,gps出现漂移。我前些时候也有过……回家距离出现了500米的漂移,还好不远。看屏幕飞回来了

楼主:
都是自己定家的,这次出了点问题,家离我是八万四千多米远。。。。。

网友:
即便在同一地飞行,似乎每次都应该重新设置一次“家”。据说是气压气象原因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发个录像看看,大家一起分析下

网友A:
什么飞控?

网友:
不管是否有飞控,都要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看他之前发的帖子不就知道了

楼主:
是因为图传干扰GPS,碰巧收到星厚不稳定的时间定家了,刚好把丢星瞬间的坐标当成家了,起飞时候没留意,试了下回家飞远才发现家的距离是8W多米~~~现在飞之前都看看家的距离~~~

网友B:
让A飞控改下程序,丢星的时候,应该强制不可以设置家

网友:
导航定位还有偏差的时候呢,别说这玩意。

网友:
图传干扰了,lz上回说搜星巨慢也是这个原因,改了接线已经解决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特别是空军jj和信号,呵呵

网友(2012-06-08):
引用 网友B:
让A飞控改下程序,丢星的时候,应该强制不可以设置家

楼主说的啥?我用到现在怎么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