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买了个220V电机,请教一个螺丝孔作用

楼主(2012-05-08):
(图片)

网友:
固定电容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在接线盒里了,电机通电运转没问题,机体上带螺纹的小孔不知何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在接线盒里了,电机通电运转没问题,机体上带螺纹的小孔不知何意
                                                                                                    哪还理它干嘛?能用就行了

网友:
380v的也有,不会是浇筑壳体留下的气孔吧

楼主:
带螺纹的小孔

网友B:
 这种东西的电机,一定要接一个“地线”(真正的埋在地底下的,合格的地线),否则很危险啊。我猜这个螺丝孔,应该是安装接地线螺丝的。

网友:
楼上的好像是正解吧。

网友:
多出来一个孔,这么值得研究?? 我的电机多了好几个孔,有空发上来大家猜猜!!

网友C:
外面容易锈蚀,地线设计在接线盒里岂不是更好 ?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的电机,一定要接一个“地线”(真正的埋在地底下的,合格的地线),否则很危险啊。我猜这个螺丝孔,应该是安装接地线螺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兴趣的东西 就尽量研究明白 没什么好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解答

网友:
应该是透气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面容易锈蚀,地线设计在接线盒里岂不是更好 ?

 在一些“外壳需要接地”的设备上,还没有看见过把那根“地线”的“接地螺丝”放到“接线盒”里面的。这样的设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设想一下:如果那根“接地线”是安装在接线盒里面,万一它从螺丝上掉了下来(或者齐根断了),可能发生什么后果?
 这个螺丝孔的作用,我也是猜的。正常情况,那种接地螺丝(经常看到的是用安装风扇罩的一个螺丝代替)旁边都要有一个铝片做的“接地”文字(或者接地“符号”)的标牌。
    如果这种设备没有这样的标牌,发生了“漏电电死人”的事故,打起官司来,生产厂家也要负责任的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的确如此,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
看过不少国外电机都把黄绿双色线的接线柱做进接线盒。

网友:
是不是给轴承加液态润滑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一些“外壳需要接地”的设备上,还没有看见过把那根“地线”的“接地螺丝”放到“接线盒”里面的。这样的设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设想一下:如果那根“接地线”是安装在接线盒里面,万一它从螺丝上 ...
真正的接地线是使用多股软铜线,基本上不存在齐根断裂的问题,而正规的接地点就是应该在接线盒里,因为这样可以防腐蚀防氧化和防喷溅。看楼主的图片,外层漆皮完好,证明这个地方不可能作为接地点使用,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可能是作为稳固某种原件而设立的安装孔,比如说温控保护开关,启动电容等,但是在这个型号的机器上没有安装,所以只留下了一个孔。

网友:
看图,接地线用的!

网友:
看错位置了,我这个电机这个位置是接条地线的

网友:
在哪個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
看过不少国外电机都把黄绿双色线的接线柱做进接线盒。

还是秋枫见多识广。

网友:
弄个三相的就好了

网友:
过奖,看过您的帖子,很佩服 !
引用 网友B:

还是秋枫见多识广。

网友:
这个孔如果是在电机底下,应该是,放水的,水泵水封漏了可以减少对电机的腐蚀,
不用的时候,堵上,也可能是接地线的位置

网友:
透气孔,有的电机在底部有这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