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函道和70函道的电机一样大吗?那90函道可以用64函道的 ...
64函道和70函道的电机一样大吗?那90函道可以用64函道的电机吗?

楼主(2012-05-08):
希望得到老鸟的帮助,百度找不到我才会来这样发帖的,别看什么等级,人老也要学,不是说等级高了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A:
函道越大电机的KV值越低,64 70 90函道的电机都不一样,而且一样大小的函道装不同的机电机KV值也会有区别,这具体要看飞机的重量和电池了

网友B:
不可以 涵道电机搭配桨叶有很明确的区分 一般4000-4800KV的是64涵道 70涵道的选择较多 2100KV-2500KV的电机用6S电 3000-4000的一般用4S电 当然还有用5S电池的电机 不过比较少 90涵道一般都是6S以上了 所以KV一般都在2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