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可以用dc电源连电调测试吗

楼主(2012-05-08):
内容电调可以用dc电源测试吗?

网友A:
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B:
dc就是直流电源的意思.AC指交流电源

楼主:
内容西西达的30A电调,用DC电源接上能用吗

网友C:
 可以啊,电压合适就行,但是不要带负载,注意你的电源功率

网友D:
回复 楼主: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接12VDC电源可以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