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摇臂自己移位……………………………………

楼主(2012-05-08):
便宜的辉胜
舵机
,之前买的一直没问题,最近买的居然有3个出现这个情况……插上接收,自己吱吱响——看了一下是那个小
电机
自己在转(我神马都没动啊 ),一会静一会又吱吱响……往同一个方向摇,大概十几次居然就偏向那个方向了,根本没有回中,越摇越偏
达人能告诉我神马情况???换别的舵机完全没问题
用酒精擦了一下电位器,没什么效果,还是没能回中,老是移啊移啊,越来越偏

网友A:
 这个还真没看见过

网友:
接收供电不够

网友B:
我早两个月前也遇到啦与你一样的情况, 直接 减线 扔掉啦 换啦14的银燕,还可以

网友C:
换个正常的舵机看看,排除遥控和接收的问题先。
如果无问题,看看电压够不够?电压太低也会跑。
如果都不是就扔了吧,买到假货了估计。

楼主:
其他舵机完全没有问题,同样的辉胜舵机不一样的性能——其他辉胜舵机没问题,就这3个搞的头大,对舵机没什么研究

楼主:
现在卖辉胜的太多太多,价格是越来越低,终于担心的事情出现了——故障舵机一下子拿到了3个……一直用的辉胜,难道我要改银燕了?

网友D: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舵机行程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