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升降难,这里两块圆柱之间有没有弹簧?

楼主(2012-05-08):
台钻升降难,这里两块圆柱之间有没有弹簧?

网友A:
没有弹簧,就是简单的锁紧。

网友B:
里面是倒顺两个螺母,夹紧立柱用的。升降只要钻夹头顶住物体扳动上下手柄即可

楼主:
我也记得拆的时候没有弹簧,可是仅仅是松开的话,主轴箱就是很难降下来(转盘已经往下旋离一段距离了,按说主轴箱该随着转盘一起下沉),怀疑是被立柱上的螺纹卡住了,由于是杂牌的台钻,难以确定,谢谢各位。

网友C:
松开,然后用东西打一下,可能是里面生锈了

网友D:
和我一样的一样

网友E(2012-09-28):
拆开看看,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F:
多多的上 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