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3D的时候大桨的转速有多少转?想搞直驱了

楼主(2012-05-08):
450 3D的时候大桨的转速有多少转?想搞直驱了

网友A:
估计 ~ 3200-3500 甚至更高一些~

楼主:
哦?
想找下外国的资料,找不到呀,有知道的么?英文不过关呀

网友B:
3300转左右吧

网友C:
6S动力平均转速3200,峰值转速3499,蝎子电机,70%定速

网友D:
停悬2000-2200转,3D不等

网友E:
航綫,懸停, 2200轉, 3D我沒試過。。

网友F:
转速高,抗风性好.但耗电会增加,并且对横轴螺丝和旋翼的机械强度有要求,太高增加射桨的概率.
所以转速太高未必是好的选择,每个飞手都有自己的调整习惯.
可以去看看老模友怎么设定转速,如法炮制.需要注意,通常无刷定速器设置的转速值,真实值会偏低,
原因是这类定速器是数电机的换向脉冲,而3D的时候,电机负载变化距离,会丢步,因此测量的值会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