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M1A2改比例控~终于传上图了…

楼主(2012-05-08):
终于有点进展了,先贴出来给大家看看,顺便也请大家不吝赐教!
用的是两个60A车用电调混控,带刹车,TDF 6A控,ACE格氏 2S 25C电池,悬挂原装没动,只调整了弹簧位置
首先是觉得车速好慢,比改之前还慢,跟电压低了也有关系吧(原来9.6V镍氢),毕竟370电机带着这塞满东西的车体也显得小了点…悬挂弹簧有的软有的硬,不知道原厂为啥这么设计,但总体很不好用,换了下软硬弹簧的位置,感觉翻门槛的时候平稳点了,急加油的时候也有了点翘头效果,先凑合着玩吧,要改扭杆车底也没有空间了…

楼主:
呃…图咋发…

网友:
就等你的图和视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怎么传图?图的链接是指什么链接啊?整俩大红叉叉我都不敢再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出来了…呵呵

顺便再扯两句,现在我觉得还是坦克专用电调比较靠谱,虽然贵一些,但是尺寸小容易装进车体(1/24其实真的不大),而且不用费劲焊那么多线…我这车里都乱爆了,加上电池太大…简直得硬塞进去才行…而且我把没用的BB炮波箱下半截锯掉了,就是为了给电池腾出空间…普通车模电调的刹车功能有点蛋疼,倒车要打两次杆还没啥,但有时转弯一侧履带也会因为倒转的信号而刹车,还得耐心的把杆回中一次…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环奇m1a2有避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录段好的,呵呵,这连炮塔都没弄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啊,就是不是很好用,有部分弹簧偏硬了,应该是厂家故意的,因为两侧软硬弹簧的排列是一样的。拆开看内构,感觉好多地方确实是仿照的VS TANK的M1,XX炮和仰俯、旋转部分跟恒龙的接近,没玩过坦克,不知道做工啥的算不算好

网友:
这坦克 地盘太低了。 如果能高点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M1实车底盘本来就不算高,1/24的比例又小,在屋里爬个拖鞋啥的还过得去,过个高门槛就不行了,而且很容易搁地盘,抛锚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