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11不能起飞

楼主(2012-05-08):
911炸机后尾杆断了
换尾杆和尾电机后911不能起飞了,光打转
不知啥问题

网友:
我也炸断过 换好没事啊

网友:
看看尾电机的桨是否装反

网友:
看尾电机线是否接反?

网友:
尾电机还转吗,看看陀螺仪是不是脱焊了

楼主:
尾电机线应该没接反
把飞机拿手上,调大油门,尾桨转速加快  打右方向,尾桨转速不变
把飞机放地上,向右旋转,往左微调舵量  要调过几格后(控上显示) 会向左旋转

网友:
"打右方向,尾桨转速不变"
尾桨应加速才对。可能是电机驱动电阻问题。

"把飞机放地上,向右旋转,往左微调舵量
要调过几格后(控上显示) 会向左旋转"
看似是陀螺仪问题。

建议LZ先在主板上补焊后再试飞。

陈伯

楼主:
谢谢陈伯,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线应该没接反
把飞机拿手上,调大油门,尾桨转速加快  打右方向,尾桨转速不变
把飞机放地上,向右旋转,往左微调舵量  要调过几格后(控上显示) 会向左旋转
陀螺没起作用

网友:
怎么补焊?我的911貌似相同的问题(飞不起来,原地打转左)。请答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