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尾变距L臂飞短居然安全下降了

楼主(2012-05-08):
流年不利啊。前面都机械故障炸了3次。今天差点接着第四次。横轴我上4mm外丝,尾轴光驱,应该没什么隐患。没想到那个单薄的变距L塑料摇臂突然又断了,幸亏我的机械中立点是刚好是自动在锁尾角度的,飞机自己在慢慢打转,我航线盘旋。迫降了下来

网友:
  是折断了的状态吧!要是脱离的话   ~~

楼主:
这次再换一个金属L臂上去

网友:
我也断过一次,不过是1米高,自旋,最后还是稳住了 之后就把l臂包上一层厚厚的ab胶,很结实

网友:
地面测试断塑胶L臂的路过~~~换了金属的~~~
估计还是炸鸡的暗伤,不易发现,塑胶L臂轴承那里很薄的说
我断那次,就是炸鸡后修复地面调机时断了,可能炸到了尾巴却表面没有损伤

帅呆最近不顺啊,呵呵,祝早日恢复爽飞状态

网友A:
起夜改手路过

网友:
标题

4MM外丝哪淘的,能透露下吗

网友:
那里有卖4MM外丝?

网友:
第一次听说4MM外丝  以前没见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夜改手路过

额…是解手吧?

网友B:
4MM外丝。。 给力。。。不知道炸下中联会不会。。。

楼主:
4MM外丝,终于看出亮点了吧?

现在我再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东西射出来了,信心十足啊

东西是朋友帮买的,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计划再弄点pro的4mm外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4MM外丝。。 给力。。。不知道炸下中联会不会。。。

不会的,我以前用费耐克斯的黑色4mm就是图中那个,炸了一年从来不用检查横轴是否弯,太硬了。
而且上中联也从来不弯,因为我上了冰人的头箍.wing的黑色中联也比较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我以前用费耐克斯的黑色4mm就是图中那个,炸了一年从来不用检查横轴是否弯,太硬了。
而且上中联也从来不弯,因为我上了冰人的头箍.wing的黑色中联也比较给力。

顶你个帅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