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航拍选滑翔机或者战斗机求推荐

楼主(2012-05-08):
因为觉得直升机的时间的飞行时间才7分钟,根本不够飞。
想求个战斗机或者
滑翔机
的能装
航拍
的飞机,续航时间半个小时。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谢谢!
另外要求距离遥控距离远,适合航拍,造型好,价格1000元以下,最好600左右。求具体型号~谢谢哦~有卖的也可以留言给我

网友A:
建议LZ先买个模拟器飞上半小时中间不停,感觉一下飞完半个小时自己的精神状态再说吧。飞机不是玩具,精神要高度集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模拟器是一个遥控器吗?是指定飞机的吧,可是我连飞机都没选好,怎么知道模拟那个呢。
呵呵,不过在PSP上玩过开滑翔机的 不知道一不一样 哈哈 先推油门 再上升~
谢谢回答下·

网友B:
安卓上有个两个飞行模拟的
一个是固定翼的,一个是直升机的
试试看,可以坚持几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样吗?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找到 叫什么名字啊 2楼的大虾 我该去那里找模拟器呢~

网友A:
淘宝上搜索 SM600模拟器。

网友B:
在百度搜——安卓 遥控 飞机
BladeCX Free RC Simulator
Leo's RC Simulator
C.H.A.O.S
自己去搜搜

网友C(2013-09-04):
想续航半个小时? 真飞机就可以,要想稳 最好是四旋翼或者六旋翼 不过一千以下够呛,四旋翼的续航也蛮好十几二十分钟吧当然专业级的可以飞半个多小时 不过那都是以万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