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二个t8fg非常非常菜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问二个t8fg非常非常菜的问题。 一:两侧的拨动杆(LS RS)是干啥用地?求具体解释 二:SW 开关到底在哪?  我已经很勤奋的爬文了。就是找不到。 高手不要笑哈

网友A:
LS RS, 一般要定义了才能用,比如可以用来放起落架,或者操纵襟翼之类。
SW的意思就是指从SA到SH这八个开关

楼主:
啊!!明白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B: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C:
虽然买不起T8FG,还是要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D:
虽然不用T8FG,还是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E:
虽然没有,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F:
虽然已经知道了,也跟这学习一下

网友G:
留下脚印!

网友H:
虽然用了很久了,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I:
虽然我的是10C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J:
 T8FG 很好用的控

网友K:
不知道说什么,学习一下。

网友L:
学过一次了,也再学一下

网友M:
8fg有5组dr exp,直机的话,有5个状态,nor idle123,hold,
这样都可以关联到ls rs上面
曾经试过递增的5组exp值关联到ls根据位置来切换,初略找出需要的手感,在细分微调,这样是偷懒,在空中可以改变exp而不需要下地面

网友N:
虽然用的FF9,还是学习一下

网友O:
   t8fg封尘中,暂时没时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