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口诀,只记着正飞的倒飞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2-05-09):
之前在一个贴中看有人提到悬停口诀,正飞好像是想象你在机尾方向,你的手按在主轴上面控制飞机。倒飞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现在刚练倒飞,需要这个口诀~,这个口诀在练习时很有帮助的。

网友:
别老想着念咒语,那个帮不了多少,踏实练模拟吧,等模拟练透了,你自己也能编咒语

网友:
当你全忘记了,你可以下山去也...

楼主:
呵呵,模拟要练,口诀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所以来求~

网友:
是滴,必须忘记所有口诀,最好从没见过什么口诀

网友:
练口诀将成为你的拌脚石,
顶左顶右,头上头下,前前後後,不断的想,不断的记。
當机不对诀,诀不对心,心不对手时,你将会疯掉。

我買第一台450时,老板送我一句金言:Always remember! you control the Heli, not Heli control you.

要练到像开車换擋一样, 不用想手和脚会自动配合。:loveliness:

网友:
像開車倒後平行泊車,只見人家不斷練習,木見用口訣

网友:
起夜改手路过

网友:
不断练,直到成下意识反应,只要克服心里压力,只飞熟悉动作,就不会炸鸡了

网友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网友:
LS满血加命无敌通关了

网友:
玩个飞机还要口诀 都是条件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典型80后的人 魂斗罗无限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一个贴中看有人提到悬停口诀,正飞好像是想象你在机尾方向,你的手按在主轴上面控制飞机。倒飞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现在刚练倒飞,需要这个口诀~,这个口诀在练习时很有帮助的。
我的感觉,正飞看头定方向,倒飞看尾修位置,左右时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30命+散弹~~
还有BBBAAABABABABAB,忘了是调什么的了……
还有上暂停~~忍者龙剑传瞬间满血

楼主:
还没有人知道,慢慢等知道的人出现。条件反射是要练的。但是有口诀在刚练时是有很大的帮助,你还真别不信。。。。
我现在刚开始练倒飞,倒着倒着,就把正飞的手法忘了。这是这个口诀就可以帮我很快想对正飞手法。

网友:
口诀练的是嘴,而LZ要练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