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啦!我的砸机是这样练成的!

楼主(2012-05-09):
  • 刚入手t8,试着调试我的旧机450,全部调好,螺距曲线设置-3,0,+5,+7.5,+10,油门默认0.25.50.75.100,!试飞(高度在50cm,对这个机子没信心,只是调试),第一感觉侧漂打舵调整!第二感觉,油门忽上忽下,(很吓人),!多个蛙跳试飞,不懂问题!,最后一下,稍高一些1米左右,感觉不对,收油下来,秒咋!机子突然下沉,速度很快!结果就是下面图片,那个惨状!飞航线还不会咋成这样哦!是不是机械问题?还是我这个-3,设的副螺距太大》?

补充!这次调机,有件事情没做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5727&extra=page%3D1
感度我是直接,50,随便用了我的库存kds800!
如此杯具!原来玩的是6ex,基本都是把hode打开,调螺距,t8fg我也如此调,直接杯具了!原因不写了,写这么多也没多少人看,老鸟,你懂的!

大桨也废了!@

大桨也废了!@

网友A:
一,舵机跳舵(静止的时候没有问题,有震动和力量时候跳舵),二,电调出现问题。

网友B:
换了新遥控,有没有重新校对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
这油门和螺距配合的 是砸下来的吧 建议提高悬停油门,低油门高螺距不会好飞的,另外-2就够了

网友C:
你的螺距曲线太陡了,油门曲线也偏低。
我的螺距是这样  -2  0   2   5    10
    油门是 0  40   65   85  100

网友D:
怎么看怎么像芙蓉姐姐的S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新遥控,有没有重新校对电调的油门行程

油门有校队,好盈的好像就是油门最大,开机,声音后最下油门,就ok了,不知道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怎么像芙蓉姐姐的S造型

说的一点没错,砸的相当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螺距曲线太陡了,油门曲线也偏低。
我的螺距是这样  -2  0   2   5    10
    油门是 0  40   65   85  100

学习了,这个可以试一下,刚上油门甩尾,是不是陀螺仪,太差的问题!

网友:
中间螺距曲线变化太大

楼主:
顺便问一下大家,alz,亚拓,固朗,飞越,空机,哪个性价比高,一般航线飞行,最有优势,配件通用性高,机械调试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大家,alz,亚拓,固朗,飞越,空机,哪个性价比高,一般航线飞行,最有优势,配件通用性高,机械调试方便!

真情告白:哪个性价比都不高,除非你退魔,哪个都木有优势,哪种配件都通用(只要型号一样),哪个调试都不方便,你明白了吧

网友E:
楼主的空机是多少钱买的?怎么跟我那279元的LJ空机看起来很像呢,正准备买飞越的旋翼头换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空机是多少钱买的?怎么跟我那279元的LJ空机看起来很像呢,正准备买飞越的旋翼头换上呢

我原来飞固朗450c,好的设备都上在这个上面。
前段时间拿到现在这个是兄弟网名-(秋天)送的杂牌机,有亚拓,有alz,组合的,舵机是gn d95mg ,拿到换了主轴(原来生锈了),上库存kds800,新买60元450电直数字Goteck GS9257空心杯锁尾舵机替 FUTABA S9257/ DS520的号称替代9257,不知道被骗了没!新入手t8fg,准备拿来温习功课,因为很久没玩,身边兄弟,秋天和等待都已退魔(严重鄙视哈),就上了这个机子!估计这个是古董,飞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舵机跳舵(静止的时候没有问题,有震动和力量时候跳舵),二,电调出现问题。

我有怀疑舵机问题,这个怎么判断哦!这3个舵机我没打算扔 哦!

楼主:
如此杯具!原来玩的是6ex,基本都是把hode打开,调螺距,t8fg我也如此调,直接杯具了!原因不写了,写这么多也没多少人看,老鸟,你懂的!

网友:
先慰问一下吧~~~论坛不是有很多调机的帖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