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SkyRC 60A 1200W(大功率,红色)电源吗?

楼主(2012-05-09):
如题。最近打算入个电源,因为自己不是电工,怕出危险,觉得还是买个专用成品电源比较安全(惜命)。。。但是好像市面上品种很少,选择余地相当有限。请大家推荐推荐吧!SkyRC 的看指标还是不错的,用过的前辈说说看法啊!在下先谢了。。。

楼主:
而且我想知道为什么这类产品那么少?既然模型专用充电器的厂家那么多,怎么就不生产电源呢?。。。难道都DIY ??

网友:
留下脚印!

楼主:
轻轻把脚印擦掉。我不需要脚印儿,需要信息。。。

网友A:
这个是不错。。就是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错。。就是贵了点。。

把  点 字去掉就对了。。。。

网友B:
电源质量和用料非常重要,尤其是大功率的。

如果要好用,千瓦级的就买台湾明纬,质量相当好,在模型圈子里名气也大。

要想省钱,就买国内名牌工业电源,价格便宜很多。

或者用旧服务器电源自己改,也能用着放心。

象这种所谓模型电源,价格不便宜(看外形也不专业,谁知道是什么厂出的),又是千瓦级, 用起来不放心,要是出问题,才叫真有生命危险。它要是真能做到工业电源的标准,价格也不可能比工业电源还便宜,说实话还不如买个正儿八经的工业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质量和用料非常重要,尤其是大功率的。

如果要好用,千瓦级的就买台湾明纬,质量相当好,在模型圈子里名气也大。

要想省钱,就买国内名牌工业电源,价格便宜很多。

或者用旧服务器电源自己改,也能用着 ...

 一针见。。。

网友:
买二手通信电源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诶!都怪初中物理没学好。。。看着开关电源那么多接口。。。还有服务器电源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就头晕犯怵。。。虽然网上有类似的改造图片,但一种型号一个样子,想必里面的电线组成和颜色都不一样,万一触点没做好,漏电或短路冒烟咋办!让我这种菜鸟加怕死鬼情何以堪啊。。。有人想陪我一起哭吗?。。。

网友:
这个电源没有一点性价比挪威埃立特 二手电源 26.8V/50.5A 1500W只要200多质量杠杠的拖PL8之类的都不在话下
再说这电源都要1300多,有这钱还如不买个PL6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都怪初中物理没学好。。。看着开关电源那么多接口。。。还有服务器电源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就头晕犯怵。。。虽然网上有类似的改造图片,但一种型号一个样子,想必里面的电线组成和颜色都不一样,万一触点没做好, ...

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都带短路保护,请放心短路吧,不会冒烟的。
假货,山寨货不在此列。

网友:
山寨加个壳,还是山寨。
买电源,你得看看它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都怪初中物理没学好。。。看着开关电源那么多接口。。。还有服务器电源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就头晕犯怵。。。虽然网上有类似的改造图片,但一种型号一个样子,想必里面的电线组成和颜色都不一样,万一触点没做好, ...

那就买成品工业电源咯,不用改,接上线就用, 多的很。

如果这个什么SKY的电源要1300的话,还真够黑的,我原来买过480W的工业电源,军工产品,质量非常好,接上线就用,才400块,如果不买军工级的,200-300就有了。

这电源看着花哨,还带显示,但是谁知道里面东西怎么样,现在很多产品都是表面花哨就敢卖高价,不如踏踏实实用工业级质量有保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有道理。。。那现在理想电源要求就是这样:电压25-29v,功率600-1300w。。。我搜了一下午tb,感觉符合的不太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你挪威埃立特 二手电源 26.8V/50.5A 1500W不会错的,人家PL8就用这个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Elitek这个机子看着不错,1500W。。。价钱怎么如此便宜啊?质量可靠吗?风扇噪音大吗?

楼主:
诶!大家看这款怎么样。。。日本欧姆龙,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833507559   (24V、27A) 感觉我暂时不需要太大的电源。。。而且这个接口输入输出写的也清楚,放家里也不占地方。。。各位的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