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步进电机的扭矩 电压 电流 问题

楼主(2012-05-09):
最近想做个数控小铣床,潜水很久了,但是有关步进电机的问题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电机的扭矩怎么算,一般都给出了电机的电流 A  电压v  如何通过这个算出电机的扭矩呢??

看电机扭矩,是不是单纯看电机的粗细长短?是不是同体积的电机,电阻小(铜线粗),扭矩就大呢?

还有就是普通的86电机,标示电压6v,我上80v的驱动可以么?若可以,这个6v代表什么意思啊。?、

问了一堆问题。也没啥次序,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如图,下边的6v  2a  86电机,长度95  扭矩怎么算啊??
相数(相)2
线数(根)4
步进角(度)1.8
额定电压(V)6
额定电流(A)2
电阻(欧姆)
圆柱体电机直径(mm) 86
长度(mm) 95
长方体电机长(mm)
宽(mm)
厚(mm)
轴径(mm)9.5
轴长(mm)32
重量(克)2180

楼主:
大家选择电机都是用什么原则啊?电流  电压?优先考虑哪个?

网友:
不太懂  也有点疑惑  帮顶

网友:
如果没有偷工减料,扭力只跟体积有关

网友:
电流一定,额定电压和,电机额定电阻有关系。
电流是考虑电机的电流大小,越大,高速性扭矩越好。
电压时考虑驱动器的适用电压,同样越高越好,高速性扭矩好。
你小铣,什么结构都不说,别人也无法提供给你足够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释。我做的铣床行程300*200*100  钢板机,2kw电主轴,想铣铁。  上边这个86电机不知道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