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JRDSX11直接用卫星控制3GX陀螺仪,调尾巴感度怎么调啊

楼主(2012-05-09):
请问用JRDSX11直接用卫星控制3GX陀螺仪,调尾巴感度怎么调啊

网友:
 讲咗你仲系唔明

楼主:
系电脑是调到,但是我想直接系遥控调哇

网友:
晕,这个看上去不是问题,线接好了,在控里直接调就是啦

楼主:
问题是不能用原来的方法去调啊,,以前直接在GYRO SENS那里设置感度,现在设置没反应,不知道那个通道控制陀螺仪了

网友:
有些JR的控陀螺仪感度通道是可以
改变的。
比如DSX7,可以是AUX2,或是GEAR
如果用卫星代替接收的话,陀螺仪感度通道必须是AUX2,
若用感度设置在GEAR上的话,是不能用控里的GYRO SENS来调节陀
螺仪感度的。

DSX9改不了,就只能是AUX2
JR的7 8 11都可以改

网友:
标题

正常来说只要陀螺感度通道没改变(在aux2)上,就应该可以用gryo sen里设定,楼主看看陀螺通道是不是设到其他通道了???

楼主:
最后还是要删除了所有数据,从新建立一个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