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振动怎么也这样呢?求教高手

楼主(2012-05-09):
昨天把450的主轴换了新的,拿在手上中油门也基本没啥振动,尾舵上几乎没有虚位,而且感度也调低,但还是些许金鱼尾,比新机刚装好时相比还是差了些,只有尾舵机(DS420)来回转动时声音不是那么和润,但是也感觉不到很明显的异常,大家认为我是否应该换舵机还是做其他什么检查呢?跪求方案!

网友A:
虚位太小了!哈

网友:
缺氧了  不懂金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位太小了!哈

不是开玩笑,真有这可能。不知楼主是啥飞机,如果亚拓,尾舵一点虚位没有的话是不能飞的,会抖,有时候看上去象轻微的金鱼尾。

网友B:
检查尾舵机和拉杆的顺畅性,用的什么陀螺仪 780难免有金鱼尾

网友:
学习下,我的新机机也有金鱼尾,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尾舵机和拉杆的顺畅性,用的什么陀螺仪 780难免有金鱼尾

我的就是亚拓套机里的780,难道780金鱼尾是正常现象?那还怎么飞啊,请指教

网友:
标题

楼主没说尾浆主件活动是否顺畅?

网友:
皮带紧了

楼主:
抽空拍个视频,大家看下了!

网友:
我2部450都是用GP780 锁尾刚刚的 机机调好 确认震动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认振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