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铣床,10月18日更新,加y轴伺服和刀柄松了的恶果

楼主(2012-05-09):
雕刻机玩多了,想弄个铣床,买不到合适的立柱,铸造也没条件,于是打算自己做个。

网友(2012-10-21):
引用 楼主:
就是一对圆锥滚子轴承,缝纫机的我没用过啊

谢谢,老大,,,,,,,,,,,,看你的帖子收益不少,,,,,,,,,,,感谢,,,,,,,,,,,

还你说的经典,,,,,,,,,,男人嫖,赌 ,,,,,,,,,更加费钱,,,,,

不过话说回来,有米不玩铁,玩石头,玩金子,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大侠现在什么都有了,,,,,,,,,,多多指点下啊,你那个主轴是用一对圆锥轴承是吗,,,,,, ...

就是一对圆锥滚子轴承,缝纫机的我没用过啊

网友:
又看了一遍,爽,,,,,,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NB
搞完了没

网友A:
厉害,大侠现在什么都有了,,,,,,,,,,多多指点下啊,你那个主轴是用一对圆锥轴承是吗,,,,,,,,,大侠,,,,伺服好贵,做动力有点浪费,,,,,,,,,,,用过工业缝纫机的无刷吗,价格便宜点点,

网友:
高手大工程。厉害。

楼主:
mt3刀柄没拉紧,发生点小故障

楼主:
y上个伺服,凑合粗铣用用

网友:
高手大工程。厉害。第一次离楼主这么近。

楼主:
平时开粗凑合用,关键时刻,调紧点,出来的精度够。xy打算上伺服减速后再用,扭矩足够

网友:
T型丝杠螺母回差0。1MM不算多吧,本身T型丝杠精度不高怎么改还是有不小的回差,不然螺母调紧点又不好摇,用不了多久也会增大的

楼主:
想了想,先这样试试

切开,2拉1顶

切开,2拉1顶

楼主(2012-09-20):
晚上组装了下十字,发现原来的t丝杠螺母回差无法忍受,居然接近0.1mm,得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再提醒一下,燕尾那边斜面要刮,不然你刮了下平面,斜面就不是一个标准的角度了,你装上后会一边松一边 ...

我看了下燕尾斜面部分,基本磨损很小,主要是重力原因磨损都落在了平面上,目前十字来回摇动阻力均匀。
另外直线度对于这个十字和业余需求来讲,100mm估计0.02左右就够了,多余的也不奢望,有空装好打表看下直线情况

网友B:
顺便再提醒一下,燕尾那边斜面要刮,不然你刮了下平面,斜面就不是一个标准的角度了,你装上后会一边松一边紧,用过的燕尾一般斜面都不是直线了,除非贴塑,磨损小。  要用燕尾平尺刮,但那个一条要四百多500,而且尺子在与导轨研磨后磨损很大的,要人工精修才合格了,相当于用一次要花半天多的人工来修整了,所以这类量具一般都不外借的,上次借平尺给同城的网友用,借了个把月,后来去拿的时候,他放在一个椅子上,1300MM长的尺两边悬空,不知道这样放了多久,我可是花了一天时间来刮到标准的啊,这个要么躺在箱子里,要么立着要么挂起来,不然就等着修吧。。。

网友:
那国良车床虽然是名牌,底子确实好,但每个燕尾的边还是没有顺便的用锉刀拉两下,象镰刀一样锋利,清洗的时候我本想拉钝了的,但想想别人说我干活过于仔细,浪费太多时间,也就不拉了,等装配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食指给割个口,应该说是锯个口,血直流啊,发火了,拿锉刀全部把燕尾的边给搞平了,也就两分钟左右的事,看来干活仔细还是对的,仔细有仔细的饭,象那个说镜面加工的老板做的比较好,价格也是最贵的,但人家一样做12年以上。

网友:
虽然刮的不怎么样,但几何精度高了以后摇动起来轻松,配合导轨精度好刚度又高。懂修的搞好后精度刚度都比新的机要高一倍,我的国良40A车床,几乎新的,拆开了打扫卫生准备启用了,发现刮是刮了,但一个面才那么点接触面积,比我刮的少5倍以上的接触面积,简直就是粗刮一次而已,但那效果都比直接磨床或者铣床加工出来的要好一倍了,等有时间贴了塑,自己再修修,刚度比原来要高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