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买的ar6200不对频

楼主(2012-05-09):
山寨6200按照正确方法。插对频线接电。就是灯不闪。常亮什么原因。

网友A:
山寨6200? 恭喜 我买了两个直接丢掉

网友B:
山寨的有说明书?看看现是不是插错了?从上到下:信号线、正极、负极

网友A:
质量问题 ,我认识 的 买了十 个,丢了6个了

楼主:
我要退货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