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倒飞就温漂啊,正飞刚刚的

楼主(2012-05-09):
如题,今天顶着烈日,在足球场飞,这天气,够热的
倒飞的时候尾巴向右偏,要打左舵才行,正飞没问题,是因为倒飞时陀螺震动了?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用温漂这个词

网友B:
我想楼主所谓的“温漂”不是指的半导体元件因温度变化产生参数改变的意思,而是指不打舵的情况下尾巴慢慢地自转。如果是前者,只能换陀螺仪,要是后者,看看是否中立点跑了,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C:
LZ理解的温飘~就是温柔的飘~

网友D:
温飘、温飞、温旋、温翻、温降……学习了

楼主:
行吧,我用错温漂这个词了,我只是想说尾巴表现的现象就和温漂了一样,不过正飞没事倒飞有事应该不会是温漂,我现在就怀疑是倒飞事减震的地方受力不一样了,导致陀螺的震动,想看下有谁也遇过这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很快就习惯的

网友F:
这个可能在倒飞的时候操作杆用力的缘故,放松些,往下拉杆时容易产生尾部走舵的现象,就像开车,刚刚学驾驶的时候总是很难走直线,熟悉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我和你犯一样的毛病,现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说紧张手抖?下次注意下,不过如果是手法那我就没有精力去修正尾巴了,不过我确实会紧张

网友G:
一般把虚位减小了,中立点调好了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H:
很可能是Lz自己手飘了!

楼主:
昨天玩的时候不会了

网友I:
设备的重心检查过吗,正飞的时候重心低可能没感觉,倒过来就重心去上面了,侧的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