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调不好的十字盘。

楼主(2012-05-09):
我是固朗450的电直,亲戚玩得半残了给我学学起步的。买了些该换的配件换上后,发现有个问题:
我是天8的控,不知为何,静态通电调整了飞机的方向、升降、螺距、副翼,这些都调对后,发现一推油门,十字盘完全是反的,三个
舵机
跟随油门都是往地上拉的效果。(正常的应该是一起往上推的效果吗)。我试过调正反和十字盘参数,发现怎么调都是反的,如果十字盘调好了,那么升降、螺距、副翼就是反的。请教各位前辈这要怎么调,调哪里啊?

楼主:
我是先把舵机正反都调好了啊,但是一推油门,十字盘三个舵机的方向都全是反的,造成十字盘随油门增加而下拉。

网友A:
调斜盘混控(SWASH)里的PIT选项,把正调到负看看。

网友B:
楼上正解。正负反过来即可

楼主:
我就是把正60度,跳到负60度试过,效果完全等同于把舵机正反对调。 造成还是错的

网友A:
一般都是正60,你在把舵机调下一看看。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D:
控里面有个舵机逆转设置

楼主:
原来是1、6通道插反了.....

网友E:
舵机反向,这个是应该最先调的,然后才是调平舵臂,十字盘水平,上下螺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