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 到手!

楼主(2012-05-09):
全套了。全部需要手工焊接! 。另外搞不懂为什么900的天线那么大,至少飞机上的可以小一点吧

网友A:
先看看焊接的教学视频吧
失败几次就会焊了,哈哈哈

网友B:
全套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焊接的教学视频吧
失败几次就会焊了,哈哈哈

还真给焊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套多少米啊?

2200左右

网友:
请问楼主想我等非电子专业的人可以搞apm吗?会不会到手不会调试?

网友:
我觉得APM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虽然是开源,也不需要你写代码吧,只需要看懂怎么设置怎么连接就OK了

网友C:
把天线的外壳拆下来,里面的天线其实并不大

网友B:
标题

晕 看到那堆脚线就头痛,有没有接好的啊,自己接搞环了痛啊

网友D:
有飞控板,有gps,其他三块是神马板子啊?

楼主:
电压传感器和一对数传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 看到那堆脚线就头痛,有没有接好的啊,自己接搞环了痛啊

这个,还真是需要一些焊接技术。从入魔到现在我焊接电调也有几十个了,但是对付这种小东西还是头一回,经验值还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天线的外壳拆下来,里面的天线其实并不大

请问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飞控板,有gps,其他三块是神马板子啊?

最小的是ubec,独立供电(不用电调的)用的
剩下2块大点的是xbee模块,就是1.5公里的数传系统,做地面站用的

网友:
  这套好东西,做无人机了!!

网友:
900的数传???只能去手机打不通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