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诸位,安装六轴中,如何保证这根轴是在同一水平面 ...
请教下诸位,安装六轴中,如何保证这根轴是在同一水平面上呀

楼主(2012-05-09):
目前我在六轴飞起来左晃右晃,跟喝醉酒了一样,定位不了,估计是六根轴没有在一个水平面,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A:
做好机架的基础,基准这个是必需的。
做得好根本无需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
反过来 倒扣在桌子上

楼主:
有点奇怪
倒扣桌子上试过一,要好一点,不过是牺牲有些螺丝没拧紧的情况下
铝件高度一样,碳管是直的,中心板也是碳板,是直的,装好后居然有一只脚有1CM的高度差,现在六轴飞起来跟喝醉酒一样

网友C:
万向水平仪,水平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