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可以改成电焊机吗?

楼主(2012-05-09):
工频变压器,220V输入,21V直流输出的,这个可以改成电焊机吗?
小弟不懂,真诚请教前辈指点

网友:
要看容量

网友:
电压有点低,记得开路电压要四五十伏

网友:
变压器功率起码 4-----5 KVA 以上。

网友:
变压器功率起码 4-----5 KVA 以上吧?

网友:
这个改了你就有烧鸡吃了

网友:
不谈容量够不够,电焊机要有软特性,这样的变压器结构,会过热的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像是充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