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破床,怎么搞都不行

楼主(2012-05-09):
在家里到处翻,好不容易翻到一截拇指粗长8cm左右的麻花钢,准备车一个直径8mm,30mm长的小棒,第一次车到8.6mm的时候放慢进给,车刀进5格(每格0.04mm)进了2次结果细了,想想不对,应该是算错了,这时应该进0.3/0.04=7.5格,掉头再车,车到8.8时放慢进给,每次进2格,按说应该进5次,但进了4次时量发现差不多了,于是没有进刀,只是空走了2次,结果又小了,没有料了,只好停下了,晕死

网友:
这样也行?那量具厂不都要关门了?
试车3 至5 mm,量度满意才最后走刀,这样较保险。

网友:
应该是丝杆回差问题,不能光看刻度!差不多的时候要用量具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里到处翻,好不容易翻到一截拇指粗长8cm左右的麻花钢,准备车一个直径8mm,30mm长的小棒,第一次车到8.6mm的时候放慢进给,车刀进5格(每格0.04mm)进了2次结果细了,想想不对,应该是算错了,这时应该进0.3/0.0 ...

不关你车床事,这是你刀的问题,行业称之为让刀。

网友:
机机该调整了

网友:
要怪怪刀钝

网友:
因为你还不是熟练工

网友:
硬料子要考虑让刀,今天车一个销子就是的,最后一刀少5格(0.2MM),出来的尺寸就刚刚好,

网友A:
既然居然还没有人说,那就我来补上吧:楼主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居然还没有人说,那就我来补上吧:楼主出了吧
我的是稍大一点的,沈阳C618K-1,大概1吨重,7几年出的,砸手里了,觉得买贵了,不想要了,卖家150处理给了我一个60公斤重的台虎钳,结果是6000到家,我自己的车,油钱300,下车的人工不算(2条烟,200元),现在修理、买车刀已经花了近2000了,还有为之配套的砂轮、钻铣也花了2000多了,搞这么大,还没玩出个啥名堂,怎么出啊

网友:
mm,量度满意才最后走刀,这样较保险。

网友:
这种事经常遇到!  车了一个小时的件结果最后一刀给毁了,很是恼火!

网友B:
同上 如果你这方法可以 量具长真要倒闭了   都是边量边测的  因为进刀丝杆会有间隙 都有误差的 你这个靠刻度来车东西 完全不靠谱  还是买个数字游标卡尺吧

网友:
车到剩1MM余量的时候,进0.5,然后横向不推刀,大托板直径摇出,测量,再进。再车不准,就是你刀的问题了,如果刀也没问题,真要找原因,只能是人品问题了。哈哈

网友:
车制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稍大一点的,沈阳C618K-1,大概1吨重,7几年出的,砸手里了,觉得买贵了,不想要了,卖家150处理给了我一个60公斤重的台虎钳,结果是6000到家,我自己的车,油钱300,下车的人工不算(2条烟,200元),现在修理 ...
                                                                                                    看来你不是玩机械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不是玩机械的料
是啊,以前玩电子,也没有这么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 如果你这方法可以 量具长真要倒闭了   都是边量边测的  因为进刀丝杆会有间隙 都有误差的 你这个靠刻度来车东西 完全不靠谱  还是买个数字游标卡尺吧
卡尺搞了2吧了,第一把是精度0.1的,用着感觉不太行,又买了0.02的,但用的时候老是觉得0.1精度的顺手,可能用惯了吧

楼主:
晕就晕在最后并没有进刀,以为车下来的是上次没车干净的毛刺,结果没想到就车小了,不最后空走这一下还大1丝呢

网友:
看来你对1丝没有概念

网友:
这样相信上面的刻度上不对的,要勤用卡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就晕在最后并没有进刀,以为车下来的是上次没车干净的毛刺,结果没想到就车小了,不最后空走这一下还大1丝呢
                                                                                                    楼主该不会认为1丝=0.1mm吧

网友:
需要磨把精车刀,剩0.5mm的时候车掉一点点量一下,直到需要的大小。今天刚刚试了一下,长杆让刀明显,车出来像纺锤形,也是车一点量一下最后成功。

网友D:
新手需要多备点料,废品站买点废螺杆铁棒什么的练练。正式车的时候要先磨好刀,方刀架上放切断、75度外圆粗车刀、90度外圆精车刀、还有一个精车最好用的论坛上学的低速精车刀(刃倾角是75度车出来铁屑像离子烫的头发丝那样的)可以车掉0.02mm哦

网友:
合金车刀车大件光洁度好发亮但是要高速、吃刀大,刚性精度高的车床,有点像硬挤出来的。75度倾角白钢的精车刀车小件不错,是切下来的。光洁度书上说可以达到0.8.我车后用手摸上去是不错的,但是不亮。

网友D:
1丝是多少?0.01mm还是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丝是多少?0.01mm还是0.1mm?

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该不会认为1丝=0.1mm吧:e ...
呵呵,你一说我啊想起来了,空走之前是8.1(我的卡尺精度是0.1的),应该是空走刀之前是差10丝,但走了两次之后已经小了,套上去旷,走之前套不上去,我知道空走会削掉一部分,没想到会削掉那么多,旷量肉眼可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需要多备点料,废品站买点废螺杆铁棒什么的练练。正式车的时候要先磨好刀,方刀架上放切断、75度外圆粗车刀、90度外圆精车刀、还有一个精车最好用的论坛上学的低速精车刀(刃倾角是75度车出来铁屑像离子烫的头发 ...
我不会磨刀,车刀是用二手数控刀粒做的,自己把原来打掉的车刀刀杆磨出来,在用铣铣出刀粒位置,螺丝固定。今天又买了50颗那样的刀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一说我啊想起来了,空走之前是8.1(我的卡尺精度是0.1的),应该是空走刀之前是差10丝,但走了两次之后已经小了,套上去旷,走之前套不上去,我知道空走会削掉一部分,没想到会削掉那么多,旷量肉眼可见了
                                                                                                    我滴天啊!还有人用精度0.1的卡尺,这不是车木头啊

网友:
建议楼主先补习一下

网友:
最后细微的尺寸最好是磨制了。

网友E:
多车,多问,多去看看专业人士的操作,这技术不是一两次动手就能学会的,想学得更快,得去专业人士那跟些日子,不能安书本上的做,好多都有是没用的,像书上的一些磨刀,还有进给量,要是全按照他说的做,你一天都做不出东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车,多问,多去看看专业人士的操作,这技术不是一两次动手就能学会的,想学得更快,得去专业人士那跟些日子,不能安书本上的做,好多都有是没用的,像书上的一些磨刀,还有进给量,要是全按照他说的做,你一天都做 ...
不好跟的,都捂着掖着,怕别人知道

网友F:
回复 楼主:

人家糊口的活咋这么容易教你, 空走也能砍掉10丝说明你的刀还差远了

网友:
反正不是人的事。是车床的问题。换个高精度数控车。

网友:
还得继续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糊口的活咋这么容易教你, 空走也能砍掉10丝说明你的刀还差远了
刀是用数控刀片做的,这个做的很理想,刀片夹的很紧,螺丝上紧之后,一点间隙都没有,又不用磨刀,怎么也想不明白刀有问题,我认为还是破床的问题

楼主:
以前以为是没有顶的缘故,这次只伸出了不到4cm,还用尾顶顶着居然车成这样,才明白人家为什么要卖这个了,精度不行了,只能做粗活了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以前以为是没有顶的缘故,这次只伸出了不到4cm,还用尾顶顶着居然车成这样,才明白人家为什么要卖这个了,精度不行了,只能做粗活了
对于普车而言刻度对于普工只是大概的概念,很多时中拖丝杆进刀不会考虑有没磨陨,进刀一般是后退过间隙再前进进刀,一丝两丝靠的是感觉。刀具不行给你过千万的机干出的活与垃圾堆里所谓能用的机床没分别,有句话叫刀具磨得好干活没烦恼刀具磨得差成品变铁楂

网友:
关键不在机器,人才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