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B6 充电器 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2-05-09):
转B6充电中文说明书

--------------------------------------------------------------------------------

中文操作说明书
一.充电器参数:
—电压值:DC11.0-18.0V 选配AC100-240, -50/60HZ 12V DC 5A 适配器
—最大充电功率:50W
—最大放电功率:5W
—充电电流值:0.1-5.0A
—放电电流值:0.1-1.0A
—单个电池的电流:300mah/cell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1-15cell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6节(注:支持Li-Fe电池,即A123)
—PB电池电压:2-20V
二.按键功能
Batt. Type / Stop
按钮:电池种类以及停止按钮,接电后即可使用该按钮在主菜单中进行切换,充电时可随时按此键停止;
Dec. / Inc.
< Status >
按钮:减小以及增加按钮,设置各种数值时Dec.是减小,Inc.是增加,充电时按这两个按钮以浏览电池不同信息;
Start / Enter
按钮:开始以及确定按钮。
三.操作说明
接通电源,即显示主菜单
此时可以按Batt. Type / Stop 按钮,在主要的几个菜单中进行切换,它们是:
1)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2)Program Select
MiMH BATT
对镍氢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3)Program Select
NiCd BATT
对镍镉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4)Program Select
Pb BATT
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5)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保存设定数据菜单
6)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加载数据菜单
7)User Set
Program->
使用者设定菜单
⑴锂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开机后显示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按Start / Enter按钮确定
屏幕显示
LiPo CHARGE
*.*A  *.*V(*S)
这个是锂电充电,非平衡充,不推荐所以要继续.(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电池)
按Inc. > ,屏幕显示:
LiPo BALANCE
*.*A   *.*V(*S)
这个就是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我们模型基本要用的就是平衡充电,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操作,如下: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1c,也就是4400mah电池最高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
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
按Start / Enter,V(*S)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3.7的倍数,车用电池一般为7.4v,即2S(每3.7v=1S)
长按Start / Enter,出现如下屏幕:
Battery Check
Wait…
如果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显示:
CONNECTION BREAK
如连接正确,则显示:
上行:R: *SER S: *SER (说明一下:R: *SER是指充电器自动检测到的电池节数,S: *SER是你设置的电池节数,如果数值不等,请不要开始充电,以免损坏电池)
下行:CANCEL(STOP)与CONFIRM(ENTER)来回切换
此时按Start / Enter开始充电,按Satt. Type / Stop取消充电,返回设置界面

充电界面:
Li*S  *.*A   *.**V
CHG  ***:**  *****
第一行:锂电节数,即时充电电流,即时电池总电压
第二行:充电指示,充电耗时,充进的电量
充电指示:充电时显示CHG , 充满之后显示:FULL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Inc. > 观看各节电池单独电压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在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中继续按Inc. > ,屏幕显示如下界面:
LiPo DISCHARGE
*.*A  *.*V(*S)
按Start / Enter,选择\放电功能,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电压为3的倍数级增减,7.4v锂电请设为6.0V(2S)
***注意:必须同时接上放电接头以及平衡充电接头,方可进行对锂电的充放
***补充:LiPoCHARGE / LiPo FAST CHG具体作用,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锂聚合物快速充电,对于有平衡端的电池不建议使用。因为锂电电芯有明确的电压限制,所以是要求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电压平衡充电,以防止某片电压偏低而导致另一片电压过高而出现危险情况
***LiPo STORAGE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使用方法与充电方法雷同,只是放电电流最大只有1Ab
⑵镍氢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主菜单时按Batt. Type / Stop选择到:
PROGRAM SELECT
NiMH BATT
这个就是镍氢电池充电模式,按Start / Enter,显示: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一般认为1C~1.5C的电流进行充电对电池会比较好.
*** 改变强制充电电流与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在这个开始前的充电电流选择界面,B6默认是手动充电电流即后面是 Man字样,在该种充电方式下,充电器会按照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进行充电,即强制使用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这样并非好事,因此B6亦可以改变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改变方法:
在选择充电电流界面: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Start / Enter按钮,则充电电流数值闪烁,此时同时按下Dec.<与 Inc.>两个按钮0.5秒,则转换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屏幕显示改变为:
NiMH CHARGE Aut
CUR LIMIT *.*A
*.*数值为闪烁状态,此时改变该数值,则是充电时的峰值电流,可以理解为最高充电电流限制,充电器会自动控制充电电流,但是不会超越你所设置的数值
设置好充电电流之后长按Start / Enter,显示:
Battery Check
Wait…
如电池和连接正常则显示:
NiMH *.*A *.*V
CHG ***.** *****
显示内容与上述锂电一样,充满后显示内容与锂电雷同,有FULL字眼即为充满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或者 In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选择NiMH DISCHARGE功能,界面:
NiMH DISCHARGE
*.*A  *.*V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镍氢电放电截至电压设置为0.9v/节,也就是7.2v电池请设置为5.4v

⑶镍镉电池充放电
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⑷蓄电池充放电
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⑸ 充电器设置
作为普通玩家,一般的设置建议不要理会,例如锂电检测电压、镍氢以及镍镉D.Peak。Waste Time等,让它是默认即可
在:
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Start / Enter按钮
LiPo
V.Type  *.*V
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USB/Temp Select
Temp Cut-Off 80C
过热保护或者使用USB线进行检测
此选项为后期升级功能,暂不配温度探测器,不配USB线以及光盘
Safety Timer
ON 120min
这个是充电自动切断时间,默认是开,充电开始后120分钟即切断,?ㄒ樯栉兀蛘吒莩涞缡奔涓谋涫荡笮。?
Capacity Cut-Off
ON 5000mAh
充电容量限制,就是说一旦冲进了这里的这个数值的容量,充电就会停止,可以防止过充,不过要根据实际设置为合适的数值,否则可能冲不满电池。例如5000mAh的电池,可以设置为6000mAh才切断,因为这个是充电器所释放出来的电量,不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有部分因为发热或者其他内部消耗而损失了而没有真正冲到电池里面,使用快冲的话干脆将改数值设置为电池容量的1.2倍
如果觉得不需要,可以设为OFF,则没有充电容量限制了
⑹保存数据/加载数据
1.) 保存数据
每次开机,充电器都会加载上次加载的数据,新机一般是[01]号数据,每次充电时都要重新设置充电电流啊电压等等,十分不方便,所以需要设置好一个常用的数据,保存起来,或者设置多组常用数据,需要是直接加载就可以了

在保存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SAVE [01]  ****
*.*V   ****mAh
其中01为闪烁,即现在所使用的模式序号,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想要改变的模式序号
按Start / Enter,则右上角显示闪烁,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电池类型,改变了电池类型之后长按Start / Enter
然后改变常规的电流与电压等设置,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即可保存数据,显示界面:
SAVE…
然后退出到主界面
***其中NiMh / NiCd模式里面有个:
NiMH CYCLE
DCHG>CHG  1
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议设置为:
NiMH CYCLE
DCHG>CHG  3
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3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了。
2.) 加载数据
在加载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LOAD[01] ****
*.*V  ****mAh
其中01数字闪烁
按Dec. <或者Inc. > 按钮选择到所需要的数据序号,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出现界面:
Load...
成功加载数据后将会退回主界面:
PROGRAM SELECT
Li** BATT

楼主:
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 11.0 ~18.0 volts
电路电压: 交流电 ~直流电 (DC 11.0~18.0V/5A)
最大充电电功率 50W
最大放电电功率5W
充电电流范围: 0.1 ~5.0 A
放电电流: 0.1 ~1.0A
充Li-Po时的平衡电流: 300mAh/cell
可充NiCd/NiMH: 1~15cells
可充锂电: 1~6 串联
Pb电压: 2V~20V
重量: 282g(净重)
外形尺寸: 133x87x33mm

产品特性
1 优化的操作软件
当充电或者放电时,B6会自动控制馈电电流。特别是对锂电池,它能够阻止因使用者的失误而充电过量甚至引起爆炸。或在错误连接时自动断开电路并提供必要的报警。这款产品的所有程序靠双向连接和通讯来控制,达到最安全状态,一般不会出现问题。所有的一切设定都可以通过设置软件来实现!

2 内置独立的锂电池平衡器
B6内置单片电池电压平衡器,因此在充锂电时,不再需要连接外置的平衡器以实现平衡充电。

3 单块电池平衡放电
在锂电池组在放电的过程中,B6也能够单独监控和平衡每一个电池,如果哪一个电池的电压不正常,错误的信息将会提示并自动中止操作!

4 能适用各种锂电池
B6能适用于各种锂电池, 如Lilo,LiPo和最新型的LiFe系列电池。因为化学特性的不同.你能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种。

5 锂电池的“快充”和“储存”模式
给锂电池充电有不同的目的,“快速”充电能减少充电时间,“储存”模式能控制电池的终止电压,以便能长时间存放,并保护电池的使用寿命。

6 最大化安全
三角压降感应:
一种自动充电电流关闭程序,其工作原理是三角压降:在电池电压上升至最高点而开始回降时,将充电电流关闭直至完成充电。

7 自动充电电流限制:
当NiCd 或者NiMH在自动模式下充电,你可以设置充电电流的上限值,这对低电阻和小容量的的镍氢电池在自动模式下充电很有用。

8 容量限制:
充电容量以充电电流乘以充电时间来计算。在设定了最高充电值的情况下,当充电容量超过最高限额时,程序将自动停止充电。

9 温度限制:
充电时,电池由于内部发生化学反应,温度也将相应增高。如果对充电器设定温度限制,在温度到达最高限额时,程序将强制结束充电。该功能需要外接温度感应器实现。

10 充电时间限制:
对充电时间进行限制也可以防止因操作失误而造成对电池的损坏。

11 输入电流监控器:
为保护用作直流输入的车用蓄电池在电流输入时不受损坏,对其电压进行一直的监控。当电压下降至下限时,充电过程将自动关闭。

12 最人性化的模型专业充电器
有专门配制模型专有的接收机充电插口,发射机充电插口,点火电充电插口,还有万用的鳄鱼夹等一些模型常用的充电插口。
(附充电线图)

13 最为方便的鋰电池平衡专用插口,设有单独的2,3,4,5,6充电插口,还有外接反接排线
(附充电插口图及正确的接线图)

14 数据储存/载入
为方便使用者,这款产品能储存最大五个不同电池的数据。你能够保存电池持续充电/放电程序的数据,这些数据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被调用,不需对程序另行设置此步骤就能实现!

15 循环充电/放电
可以反复1-5次持续循环充电/放电或放电/充电。最大化激活电池的活性

Features:
Microprocessor controlled
Delta-peak sensitivity
Individual cell balancing
Li-ion, LiPo and LiFe capable
Ni-Cd and NiMH capable
Large range of charge currents
Store function, allows safe storage current
Time limit function
Input voltage monitoring. (Protects car batteries at the field)
Data storage (Store up to 5 packs in memory)
Battery break in and cycling.

Specifications:
Input Voltage: 11~18v
Circuit power: Max Charge: 50W / Max Discharge: 5W
Charge Current Range: .1~5.0A
Discharge current range: .1~1.0A
Ni-MH/NiCd cells: 1~15
Li-ion/Poly cells: 1~6
Pb battery voltage: 2~20v
Weight: 580g
Dimensions: 133x87x33mm

产品特性
1 优化的操作软件当充电或者放电时,B6会自动控制馈电电流。特别是对锂电池,它能够阻止因使用者的失误而充电过量甚至引起爆炸。或在错误连接时自动断开电路并提供必要的报警。这款产品的所有程序靠双向连接和通讯来控制,达到最安全状态,一般不会出现问题。所有的一切设定都可以通过设置软件来实现!2 内置独立的锂电池平衡器B6内置单片电池电压平衡器,因此在充锂电时,不再需要连接外置的平衡器以实现平衡充电。3 单块电池平衡放电在锂电池组在放电的过程中,B6也能够单独监控和平衡每一个电池,如果哪一个电池的电压不正常,错误的信息将会提示并自动中止操作!4 能适用各种锂电池B6能适用于各种锂电池, 如Lilo,LiPo和最新型的LiFe系列电池。因为化学特性的不同.你能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种。5 锂电池的“快充”和“储存”模式给锂电池充电有不同的目的,“快速”充电能减少充电时间,“储存”模式能控制电池的终止电压,以便能长时间存放,并保护电池的使用寿命。6 最大化安全三角压降感应:一种自动充电电流关闭程序,其工作原理是三角压降:在电池电压上升至最高点而开始回降时,将充电电流关闭直至完成充电。7 自动充电电流限制:当NiCd 或者NiMH在自动模式下充电,你可以设置充电电流的上限值,这对低电阻和小容量的的镍氢电池在自动模式下充电很有用。8 容量限制:充电容量以充电电流乘以充电时间来计算。在设定了最高充电值的情况下,当充电容量超过最高限额时,程序将自动停止充电。9 温度限制:充电时,电池由于内部发生化学反应,温度也将相应增高。如果对充电器设定温度限制,在温度到达最高限额时,程序将强制结束充电。该功能需要外接温度感应器实现。10 充电时间限制:对充电时间进行限制也可以防止因操作失误而造成对电池的损坏。11 输入电流监控器:为保护用作直流输入的车用蓄电池在电流输入时不受损坏,对其电压进行一直的监控。当电压下降至下限时,充电过程将自动关闭。12 最人性化的模型专业充电器有专门配制模型专有的接收机充电插口,发射机充电插口,点火电充电插口,还有万用的鳄鱼夹等一些模型常用的充电插口。(附充电线图)13 最为方便的鋰电池平衡专用插口,设有单独的2,3,4,5,6充电插口,还有外接反接排线(附充电插口图及正确的接线图)14 数据储存/载入为方便使用者,这款产品能储存最大五个不同电池的数据。你能够保存电池持续充电/放电程序的数据,这些数据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被调用,不需对程序另行设置此步骤就能实现!15 循环充电/放电可以反复1-5次持续循环充电/放电或放电/充电。最大化激活电池的活性。

网友:
B6在路上,收藏先~

网友:
优酷有b6的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