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4mm硬轴(有视频)

楼主(2012-05-09):
声明:描述中的数据是全部直接写出来的,有些知识单凭自己的记忆和理解或只是印象,
没有查资料核实,不对的地方希望指正,以免误导。

DIY用到的工具:
小台钳,钢锯、锉刀、砂纸、板牙、水平尺、六角扳手等。

DIY的成本不一定低,但在于乐趣和个性。

特别喜欢使用硬轴,因为总是觉得它效率高、易保养、故障率低。
先前做个好几条的3mm硬轴了,材料都是TB买来的。
看图

内部结构:

3mm硬轴配8mm管套,不大不小,美观。(上面那段黑色的是6mm的碳纤维管)
使用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但不足的地方也有:
1.难买到3mm的CNC桨;
2.低速端的某一个频点共振;
3.3mm的轴承载荷余量不大;
4.同品牌的轴承3mm的贵比较多;
5.看见高手用的都是4mm的,所以也想。。。

开始4mm的了:
如果好像3mm的那样做,整枝轴可能会很重,单轴心就40多克,整体达到90克以上,而且不利于减小振动和减小转动惯量,
半次试验的其中一个目的是看能否抑制低速端的共振。
图纸
画了个简图,机械方面不是我的专长,AUTOCAD只会画简单的几何图形,各位看官看得眼花的话,在下陪个不是了。
(我自己看了也眼花 )尺寸只供参考。
轴心由一段长2mm的光轴和一段4mm的桨轴组成,轴套由一段8mm的合金铝管和一段10mm的合金铝管组成。
两套管的接合长度取25MM,这个是经过多次试验的经验数据,不能太短,长了也不好。(

材料全部TB。(这是个神奇的网站,不买东西也可以查资料)
上图:

各种轴承:除了买不到2*6*3的进口法兰轴承外(买了国产的),都是NMB的。
NMB是日本第一家专门的微型滚珠轴承制造商,质量好价格低。(SKF的超贵 )

2mm,45号碳钢光轴,没淬火没镀鉻的。
4mm, 304不锈钢空心轴(壁厚1MM),韧性好,硬度适中很好加工。

制作关键的环节,决定成败:

1、10MM铝管套8MM铝管,套入量取25MM,使用乐泰638最高强度等级的螺丝胶固化,成功的话固化强度远大于
   金属铝本身。套管之间有间隙,在8MM管上贴上一圈宽5mm的透明胶就可。

2、同样的方法固化2mm光轴和4mm空心轴,2mm的轴要贯穿4mm空心轴。(不要担心度不够,做过试验的,而且后面还有顶丝。)

3、板牙。在桨轴上板牙,这是最难最累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一把台钳呀。
   要点:4mm空心轴留长2公分,底端压扁,开好牙后切掉。
   试过用其他办法都无法在不压变形空心轴的情况下成功开牙。谁有办法请告诉我。

以下是一些图:

进口乐泰638

10mm套8mm

4mm套2mm

开牙

开好了

下面就是把轴承装上去,比较简单,看图就行。
装之前要把套管的端面磨得越平越好,这样就能磨得很平了。
定位轴承的用聚四氟乙烯管,不能用吸水舵的硅胶管,我试过了,浸油后很软。
聚四氟乙烯管要用砂纸磨平。

看图

磨平套管的方法

聚四氟乙烯管也要磨平

装上轴承

从未用过推力轴承,也顺便试验,记得推力轴承不能承受高转数的,
Z3的也可能能用,但这个不知道Z?廉价的。
还在水里工作,水来做润滑剂,行!

装套管里

电机端,这端的挡边轴承做好要用低强度的螺丝胶固化住,考虑到这个
2*6*3的带边轴承是国产的,所以再加了一个NMB的在这端。

3MM的重量 52克

满意了

两兄弟,为什么不见女孩子玩船,但在公园总是有女孩叫我给他遥一下

后面是试验效果,特别是共振的问题(还有视频)

手软了,先发这些。

网友:
牛逼,肯定滴水不漏

楼主:
继续,怎么图片次序乱了。

装船上

再多一张

通电的视频:
未下水的结果是:
带螺旋桨,3S的电池,电压12V,1540电机KV3400,高速的震动比3mm要少,
空转电流最大5.7A,符合1540空转5.5A的指标。原来的3mm轴11A,可能轴心重。
可见,这样的结构效率比原来的高。
事实上,MONO的轴都是这样的结构,我也是仿造试验的。

问题:低端仍然存在共振,而且比3mm的向上端移动,有点晕

用软轴的朋友,试试你的船的空转电流。

网友:
不错,手工一流,卖我根啊

网友A:
求材料地址...

网友B: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8MM套10MM的管子?不能直接一根8MM的吗?

楼主:
接住昨天的实验,共振问题已克服。

今天又做了一条轴心,桨轴缩短了10mm,轴承做过排列。
完全克服了整个速度范围内的共振问题,空转电流下降至5.2A(奇怪:1540空转指标5.5A,可能电池电压不够,同一块电池试的,昨天那条5.7A)

图:简直就是一条仿造的MONO1轴。
为了防锈,2MM光轴做了发蓝,桨轴本身材料是不锈钢的。

学习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材料地址...

淘宝上有的是,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8MM套10MM的管子?不能直接一根8MM的吗?

没办法使用4*8的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使用4*8的轴承

是没有4*8轴承?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是没有4*8轴承?还是其他原因?
如果用一条直通的8mm铝管的话,只能用外径6mm的轴承。
要用孔径4mm的轴,就要用4*8的轴承,就要用10MM外径的铝管

网友:
  楼主还养貔貅呢

网友:
不锈钢止推轴承哪里找的?还是铜支架,是4*8*4的?

楼主:
4*10*4的平面轴承

TB买的,钢的,铜支架。
使用的效果不见得和王片有什么区别,也不会生锈。

网友(2012-09-22):
这个很强,虽然不玩竞速艇,但也要学习下,谢谢LZ。

网友:
看了两年,终于注册上了!!!
牛啊!回头也试试!!!!

网友:
轴长绕度大,容易震。

网友(2017-05-04):
好文,技术贴

网友C(2018-10-02):
新手不懂 问下 为什么轴心2mm要和后面接螺旋浆那段不一样大 不能直接用一根4mm的轴直通到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懂 问下 为什么轴心2mm要和后面接螺旋浆那段不一样大 不能直接用一根4mm的轴直通到底吗?

没认真看帖,楼主已经说了3mm就不轻了,全4mm就更重,所以想出的减重方案,我手上一条20cm套管的4MM轴就有68克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认真看帖,楼主已经说了3mm就不轻了,全4mm就更重,所以想出的减重方案,我手上一条20cm套管的4MM轴就 ...

我想应该作用不在于就单纯的减轻重量吧 应该是对共振什么有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