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大家!圆通给力!舵鸡到鸟!!

楼主(2012-05-09):
天气实在太热了..昨晚换上了co5m ~ 飞着爽...由于布线实在难看...下午重新布线....用橡皮筋把电调捆在接收板上...调整好位置~.电调一端没有压倒舵机线插头.... 就这样接电了....自检完成的时候 已经闻到味了   ...赶紧拔电....舵机外壳很热....等到凉了后,重新接电....  它已经死了    动都不动了......拆开舵机发现....里面的版烧了....不懂电路...只有晒图 请求高手帮忙诊断!!!        过后我试着将另外一个舵机插在被烧舵机的插口....  一切都正常.... 自己怀疑是舵机自身短路了.....但有点怕是主板问题...... ~   高手~!救命~
舵机已到~ 圆通真给力!昨天拍下,今天到了!!上图

网友A:
 刚刚才说舵机你的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才说舵机你的就坏了
这已经是下午2点发生的惨案了 ~~快来人啊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舵机堵转过流,图片看控制板没事估计空心杯挂了

网友:
出来混,早晚都要换的

网友:
华的gcp到底有几个版本啊,你的接受那个2627h贴的和我的咋不一样

网友:
舵机没有烧过,可以问问聪少。他烧过舵机。。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主板不会有问题的。舵机线短路也不可能,否则烧的是主板而不是舵机。估计是舵机由于某种原因被卡死了导致电机堵转而烧舵机 的驱动MOS. 换个舵机就没问题了。
cp的舵机拉力特别小,定期扳动一小舵臂检查转动是否顺畅。

网友:
   不了解的惨案~~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跟你烧了同一个东西的舵机。
我是当时G改M时候,对调了电位器的线,忘记对调电机的线,然后通电……
跟楼上说的两个情况有关。
1.齿轮、舵臂等机械部分卡死了,导致电机堵转电流过大。烧了
2.电位器的焊点可能触碰到了舵机控制板上面的东西,导致短路。
请留意,原厂的2克舵机在电位器和控制板之间是有一片塑料片作为截缘用的,但……有时候移位了……

网友:
慰问一下。今天我的120舵机也扫齿了,郁闷。
450又炸了机,更加郁闷。

网友:
更正错误

搞错,3.7的舵机才有电位器和舵机电机卖,贝贝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卖这个舵机电机和电位器的,不贵。

这是好消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卖这个舵机电机和电位器的,不贵。

求链接

网友:
我的也这样烧过,这是华科尔高数你该换舵机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