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越450电池要放在很前的位置重心才对,头罩都罩不 ...
我的飞越450电池要放在很前的位置重心才对,头罩都罩不住了。

楼主(2012-05-09):
各位老鸟:我的飞越450要把
电池
放在很靠前的位置(只放了一半)才平衡,电调也在电池下,头罩都快安不上了。总感觉尾巴重了,各位有没有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A:
飞越PRo还是SP呀?怎么不上图?设备是什么?电池是多大的,重量几何?这样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A:
电池是重点!怀疑你的电池轻了!

网友B:
把照片来一张,很容易就分析咯。

楼主:
电池是2200MAH 25C

网友C:
不同品牌的重量不一样,我用格式的基本能平,有些就像你说的一样

网友D:
前面 加点配重?
后面 加长尾管?

网友E:
如果是PRO的 配件 应该不会头轻

网友F:
我的飞越使炮的也是头轻

网友G:
我用FY450PRO也感觉头轻,不过轻的不是太多,总体平的,电池前面点头罩还可以装的上
主要是电调放不进机头,后面后移了点

网友H:
怎么不上图?

网友I:
电池是2200MAH

网友J:
我的sport也是,我用了金属电池板,再往前挪一点基本上就好了~

楼主:
没相机,是PRO,电调放不进。

网友K:
有副翼的吧,无副翼的回自动平衡

楼主:
是有副的

网友L:
我把电调装后面再用轻一点的电池就头轻,后来把电调装前面了基本上就比较平衡了。

楼主:
电调装前面都有点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