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塞斯纳...

楼主(2012-05-09):
我听过很多老鸟说过,塞斯纳前三点式的方向舵要用金属齿轮,是说尾翼的方向舵还是轮子的方向舵啊?轮子和有舵机吗?本人是新手,不懂这些.....希望老鸟说说,谢谢.......
       欢迎拍砖.....

楼主:
还是全都要用金属齿轮?

网友:
方向用就足够了

网友A:
塞斯纳是前轮与方向舵联动,舵机必用金属的,一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是前轮与方向舵联动,舵机必用金属的,一个就够了

     MD塞斯纳的前轮与方向舵也是联动的??请推荐一下金属的舵机,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辉胜9G,起落架坏了,舵机也没坏啊

网友:
塞斯纳的前轮和尾翼是联动的,用的是同一个舵机。反正降落坏起落架有扫齿的也有不扫的,这很难说

网友:
9克辉胜+N多舵机齿轮的表示无压力。飞行技巧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其实9克的辉胜够用的,了不起就是降落不好,扫齿罢了,买几副齿轮就可以了,自己学着换,东西修好了不说,还能锻炼修飞机能力,为以后打下基础哟

网友:
 新手第一次飞 不会降落直接扫掉了 就换了个933上去  现在轮子都炸掉了  陀机依然坚挺

网友:
我用的全部都是塑料齿轮舵机,其实金属的更易扫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辉盛14g,我的md塞斯纳前轮换了无数个,舵机依然未牺牲

网友:
为啥你们都那么容易扫齿呢?我的塞斯纳飞了40个左右的起降了,除了试飞秒炸,扫了个舵机的齿,到现在都没有扫齿,我用的是YZW的舵机,那个舵机感觉也很一般啊。

网友C:
如果方向舵机是螺丝固定的可以买塑料的,如果是用热熔固定的还是建议用金属的,否者拆解会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向舵机是螺丝固定的可以买塑料的,如果是用热熔固定的还是建议用金属的,否者拆解会破坏

呵呵,当初就是考虑再三,才没有用热熔胶,还是螺丝好些。

网友:
我刚开始用的YZW 9G舵机,起降没问题,后来又一次,降落有点失速,就扫齿了,虽然舵机齿轮不贵,但是总坏的话还是很烦的。后来换了银燕金属齿的数码舵机,不是模拟那种,虽然后来飞机摔了几次,竟然把舵机摇臂都摔断了,但是舵机依然坚挺。
用金属舵机,确实没错,比塑料的结实多了~模友的经验一定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