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怎么拆????

楼主(2012-05-09):
我把桨夹都拆了,用钳子也拔不出,怎么办??

网友A:
用牙齿 :loveliness:

网友B:
我用榔头敲

网友C:
暴力拉,顶,再不行把中联一起换掉,改用外丝就好取了,我好像在说废话。

网友D:
顶在桌子上试试,记得放一块软布

网友E:
直接把旋翼头下了换个新的了事.

网友F:
钳子开条缝,横轴穿过缝,中联垫在钳子上,锤子伺候

网友G:
原帖由
HUO点
于 2012-5-10 15:47 发表
换机
加一

网友H:
哪一台的橫軸

网友I:
弯得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