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出现怪异现象,求助

楼主(2012-05-09):
下午飞V120D02s,悬停差不多1分钟左右,油门突然变大,小鸡猛的上窜,动遥控摇杆感觉与正常情况完全不同,不是舵量偏大,就是舵量偏小。然后炸鸡了,一个
舵机
扫齿。其他机械部分似乎没发现什么问题,求解!
另外求华科尔舵机拆解方法.

网友A:
先看机械,再看电子,还不行就发回厂里

网友B:
就是因為舵機掃了齒,抖舵啊,換了齒就沒事

网友C:
用力,指甲从缝里插。。。。就开了。没螺丝的

网友D:
同上~一扣就开了

网友E:
拿出螺丝刀,拆~~~

楼主:
拆开了,固定舵机臂的大齿轮扫齿。我把扫齿部分换了个方向,行程内转不到扫齿部分了。舵机小,线又短又细,修理过程中焊点脱落三个。折腾一个多小时,总算搞定。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F:
自己修复 省钱的开始

楼主:
请教聪少,120D02S 的舵机,电路板和其他器件之间有没有防止短路的隔离装置?不知道是不是拆开的时候掉了?
另外华科尔wk-02,wk-01,wk-03的舵机有区别吗?